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轴承怎么拆啊?

楼主(2016-04-07):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轴承怎么拆啊?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锉刀打磨轴承去氧化层 安个螺丝或金属的东西套轴承上 然后焊锡点上 对面拿主轴轻松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锉刀打磨轴承去氧化层 安个螺丝或金属的东西套轴承上 然后焊锡点上 对面拿主轴轻松敲

学会啦,已拆下,谢谢朋友,哈哈,祝爽飞

网友B:
换轴承的话直接煤气灶烤一顶就出

网友:
如果是旧了不要轴承,热风枪或者烙铁加热后,用根废旧主轴别一下敲几下就出了。不怕麻烦就压纸巾进轴承孔内,用轴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的话直接煤气灶烤一顶就出

谢谢朋友指导,已经搞定了,我塞了点卫生纸在里面,然后用弯的主轴在对面轻轻敲,就出来了。祝朋友爽飞

网友C:
塞纸巾是好办法,火攻也行,看轴承还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纸巾是好办法,火攻也行,看轴承还要不要

我之前用烙铁加热过,发现弄出来还是很难,塞纸在里面,然后用没用的主轴敲,这个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

网友D:
纸巾是塞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巾是塞在哪个地方?

往你要拆卸那个轴承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往你要拆卸那个轴承里。

拆轴承塞纸巾的的目地是什么,不懂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轴承塞纸巾的的目地是什么,不懂求解谢谢

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E:
塞纸法也是有局限性的.
当两轴承间距小于3mm时就基本失效了.
原因就不多说了,3秒能想出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塞纸法也是有局限性的.
当两轴承间距小于3mm时就基本失效了.
原因就不多说了,3秒能想出来的东西.

也是哦,昨晚只更换了主轴轴承,所以只用了塞纸的方法,今晚试试更换尾桨轴承试试。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
找根废旧主轴,斜插进去敲

网友C:
火攻有2种,对付螺丝椒一般用烙铁。轴承一般用防风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攻有2种,对付螺丝椒一般用烙铁。轴承一般用防风火机

谢朋友指导,现在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