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图传故障

楼主(2016-04-07):
我的3A,飞远了以后图传信号丢失了拉回飞机后图传信号显示满格,可是无图像,一直提示无图传信号。飞机拉到很近很近一直是这样,当飞机距离10米以内时图传出现了,可是录像,照相,所有功能不能用,不管是遥控器按钮还是APP上的按钮都没反应,但是有画面。停下飞机重新启动就好了。这总情况出现过三次了。我共飞行只有十几次。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APP和固件都升级到最新了,升级前后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图传硬件有问题?

网友A:
你真幸运,出现三次都毫发无损,我就出现一次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
有时候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遇到这中情况先还是把飞机紧急降落,然后关电重启连接,等 一切就绪在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幸运,出现三次都毫发无损,我就出现一次就提控回家了

我都是看着轨迹球往回退的。再说不是还有自动返航呢。是不是返航高度设置不够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看着轨迹球往回退的。再说不是还有自动返航呢。是不是返航高度设置不够撞了。

不是,海上gps估计受干扰了,无法定位返航,所以不幸坠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