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配置,休闲玩……65木O

楼主(2016-04-08):
如题,求个配置休闲玩。

网友A:
60的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的套材?

是滴

网友B:
那里买的求网址,谢谢!60cm船配置:3s电池、2848电机3000-3300kv左右不低于1000w、带好盈天行者50-80A电调要自己改水冷、本人喜欢硬轴,436左右cnc浆,普通吸水舵、银燕9克金属舵机、普通水刀2平、

网友:
65cm船用3500以上跑3s电,时速有60以上

网友A:
如果想跑高速的,这个壳受不了,要蒙玻纤布,刷环氧,然后就可以尽情爽了!推荐3665电机,2400kv,上6s 3300mah电池, 35 cnc桨,水刀压浪板整上,调整好轻轻松松破80!最重要的船壳能否承受,还有配重这些……反正电装用高压低kv,这样对电池,电调要求都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里买的求网址,谢谢!60cm船配置:3s电池、2848电机3000-3300kv左右不低于1000w、带好盈天行者50-80A电调 ...

2848很少能是1000w的吧!我那个赛特的2848才6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48很少能是1000w的吧!我那个赛特的2848才600w

其实我用电机只用大牌子,当然你说那个牌子都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白天上班,中午才来回复。各位说的我心里有数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买的求网址,谢谢!60cm船配置:3s电池、2848电机3000-3300kv左右不低于1000w、带好盈天行者50-80A电调 ...

淘宝搜索,O艇套材,就可以看到了,你拍之前要和老板联系好,我的这个是最后一套,不知道老板有没有新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跑高速的,这个壳受不了,要蒙玻纤布,刷环氧,然后就可以尽情爽了!推荐3665电机,2400kv,上6s 3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跑高速的,这个壳受不了,要蒙玻纤布,刷环氧,然后就可以尽情爽了!推荐3665电机,2400kv,上6s 3 ...

请问我在淘宝看到有环氧胶,有1.快干 2.水晶胶  3.软胶。怎么选呢?休闲玩的话,我就用3S电池(电机?电调?桨?不知道怎么配?轴打算用硬轴。软轴也可以。),还要不要加强船体?麻烦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O艇套材,就可以看到了,你拍之前要和老板联系好,我的这个是最后一套,不知道老板有没有新切 ...

要涂环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在淘宝看到有环氧胶,有1.快干 2.水晶胶  3.软胶。怎么选呢?休闲玩的话,我就用3S电池(电机?电 ...

如果只是休闲,这个船体住够了,用电机2848   2858  都可以,3300kv左右

网友:
上好漆做静态观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休闲,这个船体住够了,用电机2848   2858  都可以,3300kv左右

看来对我来说这船要涂环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休闲,这个船体住够了,用电机2848   2858  都可以,3300kv左右

好的,电调80A的够用么?电池3S多少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买的求网址,谢谢!60cm船配置:3s电池、2848电机3000-3300kv左右不低于1000w、带好盈天行者50-80A电调 ...

2848.2858.2860都没有找到1000W朝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48.2858.2860都没有找到1000W朝上的。。

豹子有,看你喜欢咯,当事最后涂环氧否则想有一位前辈说船受不起散掉。电机方面如果你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其它国产牌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子有,看你喜欢咯,当事最后涂环氧否则想有一位前辈说船受不起散掉。电机方面如果你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 ...

看了一晚上淘宝,最后定在 B2858 kv3200 电调用天行者80A改水冷,配3S 妥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晚上淘宝,最后定在 B2858 kv3200 电调用天行者80A改水冷,配3S 妥否

这样给你说吧!如果你跑3s电,电机功率在1000w,那么电流就有1000÷11.1=90a左右,而且电调要有10~20a的富裕,以防电机被水草等异物卡住,瞬时电流过大而烧掉,所以保险120电调(不能杂牌电调),而且,3s电放出持续90a电流,对电池要求很高,一般的杂牌不行的!!!如果,你换其他电机,比如3660,3665电机,功率1200w左右,但是由于kv可以选低的,比如2200kv,就可以上6s电,那么电流多大呢!1200÷22.2=54a左右,所以你就可以用80a的电调,(我就是这个配置),而且6s电池持续放五六十安的电流,问题不大吧!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用高压配低kv的电装,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给你说吧!如果你跑3s电,电机功率在1000w,那么电流就有1000÷11.1=90a左右,而且电调要有10~20a的 ...

受教了,东西还没拍,这么晚了,真心谢谢你的提醒。我还要多学学。船壳还没加固好。搞定了,在上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电调80A的够用么?电池3S多少C的呢?

如果是2848,其实好赢60应该住够,具体看功率÷电压=电流,电池如果是a品,比如说花牌 格式 九泓这些,5000mah,25c差不多了,但如果是杂牌,就得40 c左右!

网友:
又到了玩船的季节, 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晚上淘宝,最后定在 B2858 kv3200 电调用天行者80A改水冷,配3S 妥否

电调可以3s-4s没有问题,3200kv有点低因为船比较重要看你跑多少速度满足咯,最好3500左右。我问过淘宝卖家啦,船没有的买啦,机器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晚上淘宝,最后定在 B2858 kv3200 电调用天行者80A改水冷,配3S 妥否

或者你可以找一下36电机咯,65cm船比较到如果涂上环氧跑4s速度应该还可以。看你个人喜欢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电调80A的够用么?电池3S多少C的呢?

35c左右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可以3s-4s没有问题,3200kv有点低因为船比较重要看你跑多少速度满足咯,最好3500左右。我问过淘宝卖 ...

,壳子还没搞定。弄好了在上装备,卖家一共就切了3套吧,我上次问就剩下最后一套了。

网友C:
我就看看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看不玩

喊我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壳子还没搞定。弄好了在上装备,卖家一共就切了3套吧,我上次问就剩下最后一套了。

算啦,我玩会我的mono1有钱就买台f1

网友:
翠花,上酸菜

网友:
蛮漂亮的船,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啦,我玩会我的mono1有钱就买台f1

明天准备打腻子,从朋友4S店那弄的钣金灰,打好了,让他给我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