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DIY 3S遥控理电

楼主(2016-04-08):
用坏的苹果5手机3个电池改的,3s,用到遥控上,1块1440毫安,3块4320毫安,续航能力钢钢的,分享一下

网友:
串联毫安时不变

楼主:
反正比装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A:
坏三个5s,楼主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三个5s,楼主壕

网友B:
我改的电池一推油门时就自动断电了,  看来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电池一推油门时就自动断电了,  看来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你那改的电池是遥控用还是飞机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改的电池是遥控用还是飞机上用的?

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

你飞机用几v输入的,你电池就不可以超,超过了可能会烧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机用几v输入的,你电池就不可以超,超过了可能会烧主板

我用两块手机电池焊在一起做了个2S, 电机低速可以运转  一给大油门马上断电  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块手机电池焊在一起做了个2S, 电机低速可以运转  一给大油门马上断电  用不了

你那两块电池是串连还有并连?

网友:
你这是串联成了个3S1400,不过存在隐患,就是手机电池放电电流都不大,你这可能出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