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桨静平衡问题

楼主(2016-04-08):
一直用两叶桨,看了几篇帖子说三叶拉力大效率低,但看很多比赛里选手大多用三叶的,想尝试一下。淘了几个三叶的还没测试,想看看平衡怎么样,搜了一下,没找到解决问题的帖子,请问各位用三叶桨的大神,你们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测试平衡的方法,不需要很精密,差不多就可以,我手里有两叶的静平衡器。谢谢了

网友:
视频眼镜啥样的。。 联系我下 qq:83082133  谢谢

网友A:
不是大神,不做平衡

网友B:
三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只要电机够劲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不做平衡

好吧 我也是怕以后剐蹭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只要电机够劲爽得很

是吗 我的2206 三叶5045平头,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现在外面五级大风,晚一会风停了出去试试,在屋里听了一下 确实声音好听很多。

网友C:
以外觀來說三葉我感覺比較好看, 但是否只安裝上去就ok? 不用改其他setting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外觀來說三葉我感覺比較好看, 但是否只安裝上去就ok? 不用改其他setting 嗎~?

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了 感觉应该适当调一下PID吧,毕竟拉力不同了,还没测试,外面风还不停。。。

楼主:
昨晚到凌晨风才停,带着电脑出去试三叶桨,感觉更跟手了,悬停油门低了很多,升力大了,只是用两叶桨的pid有点抖,稍作调试就大爽了。至于耗电,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D:
买我们乾丰的桨,靠的就是动平衡好的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我们乾丰的桨,靠的就是动平衡好的口碑

嗯 手里这些炸一炸就多买点你们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