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9在2.4G PPM模式下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6-04-08):
如题,FF9 2.4G PPM模式下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呀,没有FS 菜单呀,只有PCM模式下有FS 菜单,但是2.4G 选择不了PCM模式呀,如何能实现PPM模式下失控保护???是不是要换其他
遥控器
啊?

网友A:
我原来用FF9+frsky2.4G模块也找不到设置方法,而且有失控的现象,所以后面干脆直接换了14sg了事,FF9收藏

网友B:
FF9在PPM模式下没有失控保护,靠2.4G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