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虎蛾请教改油

楼主(2016-04-08):
网上买的套材,1.4米的轻木虎蛾要完工了,这个飞机我准备改成四冲70甲醇的,但是原设计预留的舵机仓为9G舵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买银燕的9G金属舵机是否可以呢?如果不可以,求大哥些建议一款9G舵机哇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9克舵机,真的有点扯蛋,我在五十级飞机上用过9克金属舵机,力矩不够的,飞快了舵面发抖,而且舵机由于负载过大,容易烧毁,空中烧舵机,除非你不想要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9克舵机,真的有点扯蛋,我在五十级飞机上用过9克金属舵机,力矩不够的,飞快了舵面发抖,而 ...

其实我也一直担心这个问题,我准备强行安装3001的舵机,这样的话舵机会突出一部分到翼面,这样对机翼的启动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9克舵机,真的有点扯蛋,我在五十级飞机上用过9克金属舵机,力矩不够的,飞快了舵面发抖,而 ...

装3001就是这种,应该是没得问题的哈

网友:
3001没有问题了

网友:
1.4米可以折中使用14G舵机,不飞快了能用。

网友:
买450直升机的斜盘舵机,用好一点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银燕12克金属舵机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我借鉴了一个模友的,和我一样的配置他是82的机器,副翼是用的9G金属,升降和方向是3001,飞起没得问题,我也试试算了

网友:
9g我飞25都感觉力不够呢

网友:
油动固定翼,都是高端的模友的世界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金属齿不怕扫齿,但舵机马达会烧,标准舵机大也不好看,还是用14或17克舵机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