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请教飞控F3问题!

楼主(2016-04-08):
第一次装机啥都不会,我用的是JR控XG7接收机831B,接飞控应该用SUBS还是PMM模式?还有就是F3飞控如何接线?怎么调参?请高手们指点,急啊,在线等!!

网友A:
论坛潜水

网友B:
优先SBUS接收,方法见这个贴子及楼主空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963

网友C:
831没有sbus,换731,或者普通接线,都一样的

网友:
新手飞飞cc3d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