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计算悬停时间公式的使用详解

楼主(2016-04-08):
            魔豆窝无人机网站独有的《计算多轴飞行器最大悬停时间》软件已经面世一段时间。至今仍有不少模友不知道怎么使用。
魔豆窝 计算多轴飞行器最大悬停时间网址: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很多新手用3S电池飞20分钟,然后想换4S电池,心里没底不知道能飞多少分钟,不用怕,魔豆窝计算软件能帮你。

很多新手不知道如何组装一套机机,买的配件是否合理,续航如何?不用怕,魔豆窝计算软件也能给你参考

很多新手模友选择动力电机后,对于电池应该选多大的放电倍数存在疑虑,不用怕,魔豆窝计算软件亦能帮你。

只要你使用,你认真观察,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进阶之门慢慢为你敞开........

经过一大批模友的反馈,魔豆窝总结了些模友在使用计算时间软件时出现的错误操作和疑惑。
疑惑
一、测算出的理论时间和实际飞行时间是否真实可靠。

此计算时间软件是以整块电池电量消耗完全为基础的,所以在你测算无误的前提下得出的时间与实际时间是有少量误差。因为很多模友为了保护电池,设置的低压保护,电池的电量在飞行结束之后尚有保留。经实践测试,在测出理论时间的基础上乘以80%或者85%,就是真实时间,误差很小。具体看模友自己设置的低压保护值。
二、机架的轴距与螺旋桨的尺寸是否合理
比如F450机架能上的螺旋桨尺寸就有 10寸,11寸,12寸。然后就有人质疑12寸真的可以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选11寸和12寸所对应的电机不同罢了。

正确测试的操作步骤:

1、选择机架
机架决定飞行器所使用的最大螺旋桨直径,所以第一步要选确定机架。
点单选按钮在 “选择机架” 或者 “输入机架” 中切换。如果您的要机架在下拉框中存在,请选择机架。如果机架不存在或者轴距、重量等数据不对,请手工输入,为了保证计算总重量正确,请务必输入真实的重量。

2、电池
电池容量越大悬停时间越大,但限于飞行器总重量和价格,电池容量及电压总有限制。所以第二步要选择电池,以便确定电池的容量用于计算悬停时间,确定电池电压用于筛选力效表,确定电池重量用于计算总重量。
同样也可以输入或者选择方式确定电池,如果下拉框没您想要的电池,请手工输入电池参数。
在手工输入中,如果不知道电池重量的请输入0,计算时候会按照139 VmAH/g的能量密度算总重量,如2600mAH的3S电池,估算总重量是2600*11.1/139=207g。139 VmAH/g是根据电池器材中所收录200多个电池的统计出来,在未知电池重量的情况下,算是比较准确的一种估算。

对于无法确定电池容量的,可以用默认2600mAH 3S的电池,在计算出结果后,再按自己要求修改。

3、螺旋桨
提供多种选择螺旋桨尺寸的方式,选择的螺旋桨尺寸用于筛选力效表,也就是说只查询有对应的螺旋桨直径的力效表。

(1)自动计算:根据轴距自动选择螺旋桨直径。一般情况不确定所选择的螺旋桨尺寸,可以用这种方式。
(2)下拉框选择螺旋桨:在已经确定好螺旋桨的情况下来选择,但注意的的是,计算的时候只用螺旋桨的直径而忽略螺距。
(3)输入直径:也可以只查询某些范围的螺旋桨直径,如您觉得只查询11寸和12寸,就输入 11/12 。

4、 无刷电机

(1)查询全部电机:选择全部有力效表的电机查询,也可以只指定某些厂家。
(2)选择电机:如已经确定好电机,或者需要知道该款电机配不同螺旋桨的悬停时间,可以指定某个型号的电机。

(3)输入电机规格:可以指定某些规格的电机,请按标准的规格输入。

5、其它零配件
此处是为了能计算飞行器的总重量,请添加您方案中的电调、飞控等配件。

6、重量
(1)如果您只是查找是方案,并没有任何器材,您可以选择第一个,根据以上您选择的器材来算总重量。但由于每个器材的重量有误差,并且不包括线材、扎带、螺丝等小零件重量,所以算出的总重量有一定的误差。您也可以在“估计还需要增加重量”中输入您对线材扎带等重量的估算,让总重量更为准确。

(2)如果您已经有部分器材,如机架、电调等,可以自己称出重量,您可以选择手工输入总重量,这样所计算的总重量最为精确。注意的是,如果输入的重量并不含电机或者螺旋桨等,需要把勾去掉,在生成方案中,会自动把没有包含的器材的重量加上去,否则算出的总重量会有很大误差。

7、过滤
为了让结果更有效,提供几个过滤的条件。

(1)只显示悬停时间大于分钟的结果:如果分钟数太小,有时候显示太多的结果不利于筛选。您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分钟减少查询的结果,如果生成的结果少或者查询不到,可以再适当的增加分钟数。
(2)只查询力效大于g/W的力效表:太低的力效的结果作用不大,您可以修改这个力效,只有大于这个力效的力效表才会显示。航拍类一般力效大于7g/W算是较为合理,穿越机力效较低,可以改为4。
(3)只使用每轴拉力不大于最大拉力%的力效表:如果电机悬停拉力占最大拉力的比例很高(也就是说没剩多少拉力用于加速、定点等)的话,会严重影响飞行器性能和稳定性。您可以修改这个值过滤部分结果,但有部分的电机力效表是从50%的拉力开始计算,所以太低的会减少查询结果。并且,还有部分电机力效表数据无最大拉力,这时候将会忽略这个最大拉力%而显示结果。

8、生成结果

(1)方案结果一览:显示所选择的轴距、器材、重量等。

(2)方案列表

计算结果出来后,你肯定第一时间看悬停时间,然后再对比一下自己实际飞行器的飞行时间。倘若误差很大,那么请别着急下定论。分析如下:

1、先观察方案中你所计算的无人机的总重量为多少?而你实际中的飞行器的重量又是多少?两者相差为多少?   如果相差很大,有很大差距不是很正常吗?

2、如果重量是一致的,那么你再看看你的飞行器的动力电机是不是你所选计算的电机,包括品牌和KV值。因为总所周知,不同的电机配上不同尺寸的螺旋桨,力效是不一样的,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3、除了上面所述,最终你要看一下方案中是否包含了你所有的动力套装配件。比如电机,电调,螺旋桨,电池。如果不全,就算你所测试重量和实际重量一致,也是不准确的。
欢迎大家指出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