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18有人用过么?飞控接收机一体?

楼主(2016-04-08):
flite最近的穿越机装机,机器不错 这玩意更不错 好像是电调直接接到这里,那就是飞控接收机一体的咯?

网友:
是的,这个牌子的这款接收机自带三轴,可以当固定翼的飞控,多轴,直机好像也可以

网友:
正在用在210機架上, 電調直連接收機便可, 十分方便. 調參也直接在控調, 不用連電腦.

网友A:
三个GR18的飘过,好用,GRAUPNER用户的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GR18的飘过,好用,GRAUPNER用户的不二选择

淘宝价890!土豪玩物啊!配什么发射机呢

网友:
这玩意什么来头  集成接收机和飞控? 能用什么控?集成的什么飞控?

网友:
用这个控

网友:
非常好用,布线也简单,接收飞控一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价890!土豪玩物啊!配什么发射机呢

899不贵啊,9通接收机和通吃固定翼,直升机,穿越的陀螺一体,真心不是什么土豪玩物,你扣去接收机的钱,你看一下陀螺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9不贵啊,9通接收机和通吃固定翼,直升机,穿越的陀螺一体,真心不是什么土豪玩物,你扣去接收机的钱, ...

发射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