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 怎么刷BLheli

楼主(2016-04-08):
有个乐天40A校准不了油门  想刷BLheli看可以不  但是不怎么怎么刷

是那三个点啊

是那三个点啊

网友A:
用万用表找出底线 ! 找到底线按照上面的乐天20A一样连接!就ok

楼主:
怎么检测  才知道是底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找出底线 ! 找到底线按照上面的乐天20A一样连接!就ok

地线 是负极吗

网友A:
  接接受的那个头  黑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接受的那个头  黑色的线

原来的 校准不了   谢谢你了 我刷成工了

网友B:
看我的帖子,亲测,连线,方法都与铂金一模一样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7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亲测,连线,方法都与铂金一模一样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7603 ...

就是你这个 帖子 跟楼上两张图片 结合起来 我成功了  感谢

网友(2019-12-16):
哥们,你的乐天20刷里面哪款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