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焊接问题

楼主(2016-04-08):
请问各位大侠,
我焊接中心板已经焊坏两个了
电源线那粗线就怎么也焊不上去。粗线一碰到溶解的锡,温度就被传导过去了。就凝固了,老是粘不上去。细的电调线可以。粗的温度就吸走了。怎么也融入不进去。
还有XT60头也是,接头的塑料都融化了,锡不融化。
其中我换了多次设备。焊台,焊枪都用了。60W。480 度 锡丝也是低温锡丝,烙铁头换过N个头试过。搞不定。网上看过教程,也都这个配置。

网友A:
是不是温度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不够呢

网友:
换白光牛肉电焊

网友A:
先给你的线包一层锡,在上一点松香,你的中心板在焊接之前也要上有一定量的焊锡,你在试试看

楼主:
白光牛容电焊?我换了个100W 的黄花还没寄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光牛容电焊?我换了个100W 的黄花还没寄到不知道行不行

黄花也不错,不过白光是10秒就可以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的线包一层锡,在上一点松香,你的中心板在焊接之前也要上有一定量的焊锡,你在试试看

松香是不是就是助焊剂 或叫助焊膏?

网友:
松香就是松香,助焊膏就是助焊高,两个都可以用的,在焊接的时候最好刮一点焊点,这样比较好焊

网友:
线要先加热,线不热当然粘不了锡,然后线头上一层锡,插头那端也要先上锡,之后融化一下碰一下就焊好了。如果没焊好不要一直加热,等一会再试,不然插头会融化,里面铜插头都会歪

网友:
焊盘上的锡不融化就再加一点新的焊锡,锡丝里面有助焊剂。电线头也有先上锡。

网友:
烙铁头用的是粗的还是细的

网友:
烙铁存热少了,路边五金店30块买个200W的外热式电烙铁,大坨焊锡一碰就化了。含插头要大烙铁,短时间焊接。
其实你这是新手很正常的错误。

网友:
我首先要问你烙铁头干净吗?我用60W烙铁400度能焊16号硅胶线,450度能焊14号,另外助焊剂很重要,要买不腐蚀的,松香最好了。

网友:
线头上先上锡,用松香,别用助焊剂,焊锡一定用好点的,便宜的含铅太多不好焊

网友:
一开始也不太会焊,后来发现在把触点和粗线连接的时候  烙铁头上在蘸一些锡这样就很好焊了

网友:
两端先上锡,然后再焊,60w焊XT60肯定没问题,另外焊XT60时最好把另外一头插上焊,这样即使塑料融化也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