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楼主(2016-04-08):
   伟力K110最近无聊换了尾巴“尾垂翼断掉,看着不舒服”,结果尾巴发软没什么力,低转速的时候机头会向右转动!!主轴都换过了.......为题无法解决!!求各位大神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不锁尾怎么换主轴呢。。?
高转速锁尾情况如何?
换尾电机?
加长尾巴长度或者尾旋翼长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锁尾怎么换主轴呢。。?
高转速锁尾情况如何?
换尾电机?

商家说是震动引起的,然后我就取掉旋翼头看了下,主轴有点弯....然后就换了!!!尾电机换过,因为我买的一套炸鸡包,尾管和电机一体的,我索性一起换掉了!高转速也不行.....特别是后退航线,一快就自旋了!

网友B:
鸡头向右不是尾电机问题,主板陀螺被震晕了吧

网友:
或者尾巴mos静电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头向右不是尾电机问题,主板陀螺被震晕了吧

可能是震动

网友C:
换主轴有没有试还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主轴有没有试还震动???

主轴换了!!应该是震动!因为横轴弯得很...昨晚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换了!!应该是震动!因为横轴弯得很...昨晚发现!

主轴横轴都弯了,飞机是摔过了吧?检查主轴横轴的同时还需要检查桨叶这些,总之全检吧

网友D:
小鸡尾巴结构简单,排查较容易。尾巴右转一般电机无力锁不住,尾巴左转一般都是震动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尾巴结构简单,排查较容易。尾巴右转一般电机无力锁不住,尾巴左转一般都是震动引起。

好的...谢谢.....换横轴试试...还在路上呢

网友E:
新手准备入六通小鸡   求推荐 最好耐炸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准备入六通小鸡   求推荐 最好耐炸点的

我这K110准备出!!!500一套送炸鸡配件,机子调试好了!可以3D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