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遙控訊號增強

楼主(2016-04-08):
用原裝天綫到某位置顯示100err甚至断,更換6db後在同樣位置顯示大約80err。

楼主:
另外補充,就是經過測試雙天綫是同時進行收發,而非像其他人所說,一邊是收一邊是發。因為我試過只接一條的話,各接口在同一位置測試,err都是差不多。

楼主:
吃飽飯,拉不出就又搞搞,這次把接收也改用6db,在err100位置再測試,這次竟然只是err30左右。

网友(2016-07-21):
厉害啊,没想到接收机的天线也能改,还能增程,楼主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接收天线那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