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好 J 动 等了3天全球鹰到货了 但是问题来了

楼主(2016-04-08):
笨人 连电动玩具飞机都没玩过   见到此油动飞机爱不释手 实在舍不得飞怕炸就决定保存一段时间 所以打算再买一个一百多电动遥控飞机先热热手 问题来了我买了一瓶 事后油 百度搜索事后油用法说法不一 终于找到一个使用视频他是把空气滤芯拆开滴进去的  但他是油车使用事后油视频 并非直升机    所以我请教大家 直升机 也可以从空气滤芯滴进去吗    但是直升机好想不太方便 洞口外有遮挡   所以我想 用弯曲注射器 递进去   可以吗        什么拆火花塞 拆杠头  就免了   实在舍不得        或还有没有跟完美办法       谢谢各位老鸟帮帮忙
多谢基友们 提醒 刚刚我也试了一下 模拟器也感觉直接飞有点浪费钱 还是先保养放一旁观赏再买一些 垃圾便宜的 电动直升机 炸了就算了哪种买买炸炸再买再炸  直到会悬停为止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 别沉

网友A:
就是从 风门口进去用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这个飞机没飞就赶紧出了吧,还能少亏点/cy

网友B:
现在的全球鹰油直,用的还是辉盛9G塑料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 风门口进去用的

是不是把油门推大点  油门口就会变大点  跟好滴油

网友C:
你先放下這直升機,

到小型直升機那一版,找一下小直升機來玩練手,

多炸幾十次,你才懂得飛直升機,然後才玩這機,

這機炸了成本大,維修又比電的困難,同時有很多飛直升機要注意的危險之處,

一定要先玩小機開始

网友:
楼主要真想飞就赶紧出了吧,这机不适合新手,如果买来当静态那就另说了。友情提示用乐迪飞油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全球鹰油直,用的还是辉盛9G塑料舵机吗?

银燕的9g舵机

网友:
不用的,直接堵排气管启动2秒然后插上热火头就可以启动了,拆这个的风门很麻烦的,不要拆

网友:
这个飞机还是出了吧,砸手里了浪费,趁现在没飞,别跟钱过不去

楼主:
我打算用事后油保存发动机 把飞机放桌面意淫   然后2给 便宜电动直升机练习炸了又买   问题是怎么才能完美的 加入事后油
什么赶紧出了话  就别说了     有谁刚取媳妇 没睡就扔了

网友:
楼主,申请售后退款,不要被外观所迷惑你的双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放下這直升機,

到小型直升機那一版,找一下小直升機來玩練手,

你有直升机  加事后油 更好的 方法吗

网友:
呵呵,全球鸟坑新手绝对一流

网友:
新手一般都喜欢这鸡鸡呃,又一个被坑的。

网友:
全球坑,又坑一位,我也是受害者。

网友:
话说这飞机炸鸡起来非常恐怖,金箍棒那么粗树枝都可以一刀砍

网友A:
楼主,别听他们胡说,这飞机可以飞,,先玩玩。。

网友:
油动新手+直升机新手,赶紧找个老手带你,这飞机别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事后油保存发动机 把飞机放桌面意淫   然后2给 便宜电动直升机练习炸了又买   问题是 ...

也没谁睡一次就把媳妇睡死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油门推大点  油门口就会变大点  跟好滴油

对滴,用启动杆,转到活塞的上止点。可以飞,多玩玩模拟器,或者你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滴,用启动杆,转到活塞的上止点。可以飞,多玩玩模拟器,或者你说的那种。

好大一波,人带节奏啊。感觉相似这飞机害他们断手断脚了。。

网友:
笑屎我了

网友:
又一个入坑的!!!哈哈!恭喜!!

网友D:
四面悬停没过的话还是别飞这个了,为了安全,任何人的

网友:
一般都不用过滤的  直接飞的  先要多练习模拟器的

网友:
....建议不要大意,练会再飞都不急。否则会出事的

网友:
路过看看~对头——谁的媳妇就是谁的,睡过才知道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听他们胡说,这飞机可以飞,,先玩玩。。

网友:
赶紧申请退款退货现在还来的急,晚了或玩过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用这钱买一架伟力或华科尔小电直和模拟器先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面悬停没过的话还是别飞这个了,为了安全,任何人的

四面悬停就是前后左右 悬停吗

网友:
这飞机市场保有量太少,且不说这东西炸了修机多么多么难,光你买配件就够你受的。这架飞机目前最适合的定位就是当古董收藏起来了

楼主:
发动机买家 调试好了的  是不是握把电动  练好了 飞这就好得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面悬停就是前后左右 悬停吗

先学会尾巴对着你悬停,能做到飞机纹丝不动就可以学习飞机两个侧面对着你悬停,最后是机头对着你悬停,看来你还不会,建议退货,买个伟力977来练习,那个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会尾巴对着你悬停,能做到飞机纹丝不动就可以学习飞机两个侧面对着你悬停,最后是机头对着你悬停,看 ...

退货我不会 我喜欢这飞机   大不了我放在玻璃窗里给过路的人看看不会坏吧     然后就先买一个便宜电动直升机 练练

网友E:
我是先把油烧光,然后把事后油从加油管挤10mm一段进去,堵住排气,空转发动机把油泵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先把油烧光,然后把事后油从加油管挤10mm一段进去,堵住排气,空转发动机把油泵进去。

兄弟谢谢你的事后油方法  他们大部分就只会数落我

网友:
楼主怎么和我以前有着一样的想法???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事后油方法  他们大部分就只会数落我

那还人家为你好,我们全都被坑过

网友:
我了个去!这机新手玩不了的,不多解释

网友:
油机还是挺危险的,玩时多注意安全,飞时离人远点,你悟性高这机机还是可以玩的

网友:
有人取了媳妇 ,睡了之后很后悔啊!这个直升机玩直升机的模友很多人叫它“全球坑”

网友:
忠言逆耳,大家都是为你好,坑太深,除非你米多的满大街扔,不服你就上手试试。执迷不悟

网友:
古话:忠言逆耳,都是过来人,好试帮你似害你。

网友F:
主要因为油动直升机,新手进入本身就会产生很多安装,调整的问题,有可能损坏机器,然后维修时间也很长,也费钱,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飞机本身质量上不太好,加之新手不太会飞。就把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入魔初期来解决。这花费的精力和时间都很长

小弟我之前也买过一套vibe 50的直升机,后来改电了,主要倒不是飞机,因为动力达不到要求,而且比较费油。
最近又入了套nx4.500级的小飞机。感觉还行,应该比较省油,配件也便宜点。楼主可以考虑nx4这款飞机,如果480n可以退货,真心可以考虑退掉
然后入手一款450-480级电直,等航线之后,在购入30-50级的直升机。比较划算。

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因为油动直升机,新手进入本身就会产生很多安装,调整的问题,有可能损坏机器,然后维修时间也很长,也 ...

卖家说发动机什么的  都调试好了的   遥控器也设置好了的

网友:
还找啥垃圾直升机先练手?你这个就是了

网友:
对于一个新手这样的机子就是害人害己,如果你有钱你就是摆着看那无所谓。玩直机你或者是从最基础的拉马玩起,或是下狠心模拟练上一月俩月,具体多长时间那就要看你自己。实际大家这么说都是为你好,很多模友都是过来人,以前也没遇见这么多好心人弯路没少走钱没少花,所以,都在劝你。再有你以为入魔就一两千就能玩得转了,你太小瞧这个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发动机什么的  都调试好了的   遥控器也设置好了的

调好设置好不代表你上手就能飞好。

网友:
若能退货,搁不下面子,权当欣赏,听老一辈的,从小电子开始吧。

网友:
已经买来了,大家就别打击他的积极性了 ,好好指导他如何玩这飞机吧,退是退不了的,出的话他舍不得是一回事,太掉价也很郁闷,买你们认为不坑的又太价高,所以现实些的话最好是指导他慢慢摸索飞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事后油方法  他们大部分就只会数落我

再坑的飞机,如果模拟器练练好,并且在论坛多潜水学习,飞个航线玩玩还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没必要这么打击人家嘛。
再高级的飞机,如果飞手基础不扎实,炸一下照样会坏,不如多传授传授楼主一些经验,让他的机机早日飞起来。
楼主这个应该是入魔第一架油机,肯定对它是充满期待的,不要一味地说“你买了全球坑全球坑”,虽然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别人心里听了多难受。
最后,楼主如果打算一直飞下去,可以再入架主流的,毕竟精度好些,操控也更好,这架机也可以静态,做个纪念。

网友G:
你要是不想退回去的话还想飞就快点飞吧,因为他还得坏呢,等坏完了你在买点件回来然后在练模拟器也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不想退回去的话还想飞就快点飞吧,因为他还得坏呢,等坏完了你在买点件回来然后在练模拟器也行的

都是你让别人快点飞的,都是你说它还得坏的,看看吧,他已经炸了。哈哈。

网友:
炸了是意料中事,沒傷到人傷到自己已經攢了!重小到大吧!!!

网友:
看到很多关于这个飞机的讨论,都说是全球坑,为什么呢?

网友(2016-07-19):
油直升机很少人玩了 成古董了

网友:
又一个掉坑了

网友:
楼主,想要把这飞机飞起来。必须悬停过关!这款全球坑480N,我个人觉得新模友一定要入一台。因为它能把你练成修机高手! 我也有台全球坑480N。我换了所有电子设备后爽飞!

网友:
这里的这么多人都玩过全球鹰?

网友I:
劝你赶紧退货!这货搞死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劝你赶紧退货!这货搞死你!

退个毛啊,都已经炸了。

网友:
楼主心情可以理解,如果之前没有直机基础的话小心点玩,还好飞机不是很大。 我玩了几年电的,后来自己没人指导摸索着玩50级油机,后来觉得维护太麻烦就不玩了。不过还是难忘油机的声音和感觉!

网友J(2017-07-01):
引用 网友E:
再坑的飞机,如果模拟器练练好,并且在论坛多潜水学习,飞个航线玩玩还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没必要这么打击 ...

我也是买的这款飞机被人攻击、这位大哥说的好!

网友(2017-08-12):
这小油机好飞吗?炸了一下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买的这款飞机被人攻击、这位大哥说的好!

国内的环境就是这样,不知道这些一味攻击的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飞过这台机子的。玩模型,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又一个掉全球坑里了

网友:
我也尝过这机的坑,坏了不会修直接返厂修,后来又花了2000多改电的,最后实在玩不转就直接不带控700块出了,这机上面我没少花银子,想玩好这机模拟器必须的,在一个就是请教当地资深的模友,坏了可以请教老模友教你自己动手修,

网友(2017-09-26):
好了。 我说明下吧。 楼主 你掰指头数下。整机调试好卖的模型直升机。有多少牌子,多少种。 。。。。  为什么大多数模型厂家不推这种所谓安装好调试好的直升机。   原因有 很多。 最大的原因是。工厂根本没法真正的安装好调试好。。。 我且先不说这种所谓到手飞的飞机多坑。 我就说下为啥要自己组装自己调试吧。 第一 你不自己装,根本对飞机不了解。新手飞直升机。秒炸的机会是 99%。。就算大师给你调好的飞机。到你手上也是秒残的份。 每个飞直升机的兄弟都是在飞跟修之间不停的游走。 你舍不得,也好珍惜也好。金贵也好。飞机都逃不了炸的命运。难道你炸一次就返厂一次? 第二。工厂的工人几个会飞? 几个会认真的给你装好飞机。对于我自己,别人装的飞机我几乎是全拆重做。 不是别的。我根本信不着他们。 第三。 把一台装好的号称血滴子的直升机卖给新手(备注:这飞机老手根本不会买) 等于谋财害命。。。。     楼主。不是我说。建议摆着。多飞模拟。。。。如果你在 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一定要飞。记住带上头盔。在没有人的地方飞行。。。。大家其实不是打击你。。。 其实真的在关心你。。 。。

网友:
这全球坑相比那些电直,更垃圾一些,动力是渣渣,输出不稳定,做工也很垃圾,精度确实恼火。这个飞机在飞行的精准、暴力、稳定、调试的难易程度都比普通电直要差,所以哥们,赶紧出坑。

网友:
首先,1、全球坑的空机质量,加工及磨具精度,非常普通(我这里就不垃圾二字,这样太不负责任);2、15、18级的2冲甲醇机非常不稳定,速度也不稳定,没有定速,容易高温(调整好以后可以飞航线和悬停,但是做螺距稍微大一点的动作丢转超转都很厉害),3、整体震动比较大,导致陀螺仪控制精度下降(调整好后还是可以飞)。4、原厂配置的斜盘舵机跟锁尾舵机和陀螺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普通到斜盘这种承受巨大螺距力的舵机甚至会用9G模拟的塑料舵机凑合(我这里就不用垃圾二字,这样太不负责任),遥控这些都不说了。
这飞机如果换好配件,小心应付下飞行还是可以的。但是新手,搞不定!   直升飞机油机,各方面都还可以的,NX4,这些小油机,PNP下来,至少5-6千起步!

网友K:
100多的电动直升机?楼主你想多了,现在电的不比油的便宜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