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10控设置三角翼纸飞机问题 请敦

楼主(2016-04-08):
我没飞过固定翼 听讲新手飞三角翼此交好 易学 就做了架  设置离到冋题  在模型菜单选固定翼  再迭三角翼模式  左右两舵机 摇杆向下 升降面向上  摇杆向上  升降面向下  升降正常  打副翼就不正常了 摇杆打左  舵面左低  右高 摇杆打在右则舵面右低左高 网上讲两舵机对插下 试了下副翼还是原样  反而升降也不对了  推杆两舵面向上  拉杆舵面问下  现舵机复位  请教各知道设置的魔友  谢谢

网友:
刷了suv的固件,原版忘记的一干二净了,楼下补答

网友:
在遥控器的逆转设置把升降和副翼取反向设置

网友:
我也在上海。。。老哥你在上海哪儿?

网友:
是刷过suvsuv固件的D10吗?我有个设置V尾混控的教程,只需要把方向通道改成副翼通道,就是一样的了,直接看图
suvsuv固件V尾混控设置:

楼主:
带了几天外孙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现己搞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住虹梅路东兰路  离锦江乐圆不远 现在前后重心不对  还没飞起来

网友A:
一愿厂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