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出问题了

楼主(2016-04-08):
把所有的校准了,但是到电调校准时,怎么都不成功。具体症状:第一次校准了,断电插电,电调一直滴~滴~滴滴的叫,飞控的灯红蓝橙循环闪烁。还有只能推油门,打方向舵没有反应(固件是最新版的)。。求大神来分析一下

网友A:
再把遥控器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遥控器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把遥控器校准一下就好了

校准了好多次了哇

楼主:
再补充一点:以前刷完固件解锁电机会转,但是现在不转了,在参数列表里面的值是70的

楼主:
遥控校准了很多次

网友B(2016-07-28):
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目前没空。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空。还没解决

应该是线插错了

网友:
刷不同版本后数据未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