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对频

楼主(2016-04-08):
各位大侠跪求T8fg与r6208sb接收对频方法

网友:
不清楚。老鸟来解答吧

网友A:
FUTEBA 原厂接收机一般都是 先上电 再用细棍 按压 接收机上的对码钮 直至 绿灯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EBA 原厂接收机一般都是 先上电 再用细棍 按压 接收机上的对码钮 直至 绿灯出现

先上电,再开控。然后再按住对频按钮,直至红灯变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EBA 原厂接收机一般都是 先上电 再用细棍 按压 接收机上的对码钮 直至 绿灯出现

先上电,再开控。然后再按住对频按钮,直至红灯变绿灯?

  一定确保周围周围没有其他同样遥控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