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锁定直升机只能悬停在某一个或几个位置?

楼主(2016-04-08):
可以锁定直升机只能悬停在某一个或几个位置吗?
想DIY一个轻量级的(120g以内或更轻)直升式飞行器。
需要几通道?能推荐下板子/电机等组件吗?能加入简易传感避障等模组吗?
主要是室内玩玩,傻瓜遥控式一按就飞到锁定的某一个位置(低空)或某一高度的绕圈飞?

网友:
    这个你得 先去学写程序     大疆那套程序让他生家变成80亿  不过可惜他没做到120G以内   你可以试试 加油

网友A:
室内也用不了GPS
3种方法
1、提升操作技术
2、雇佣专业飞手
3、安装Mini APM飞控和超声波+光流传咸器,实现室内定点定高

楼主:
用不了那么高大上吧。
GPS,红外或超声波定位控制就能实现吧?

楼主:
超声感应定Z轴(高度),GPS锁XY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也用不了GPS
3种方法
1、提升操作技术

这个靠谱。第3点要编程?

网友:
期待成功视频

楼主:
这。。。我是新人小白啊,求高人指点上路,我再飞

网友:
四轴加超声模块可能可以,不过120g要求有点高

楼主:
直升模式不可以吗?重量不一定是120,只是说明是轻量级的,1-200g这样的,动力配置能推荐下么?

网友B:
四面钉钉子,用绳子拉住脚架的四个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面钉钉子,用绳子拉住脚架的四个点。

房顶和地面两头用绳子拉紧,就可以稳定固定,成本比你的方案低50%

网友:
楼主先弄架正经的机玩两年再来问吧

楼主:
这个不是么?

楼主:
还是3楼的专业

网友: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D:
这个重量要求,貌似现有装备无法完成。

即使有符合要求的载机,即使所使用的飞控支持光流定位和超声波定高,恐怕可以使用的开源飞控在如此小重量前提下实现此功能都是没的可能;

而更换为mini 四轴,楼主要求也是需要特殊的飞控编程才能实现…………

楼主搜搜Ted的视频,或许能得到启发。

祝你成功!

网友:
可以放地上玩。别起飞就行。。定点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重量要求,貌似现有装备无法完成。

即使有符合要求的载机,即使所使用的飞控支持光流定位和超声波定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