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6-04-08):
ts832,rc832为啥同频道没有信号?接收跟屏幕改了一体,有啥原因么?图在下面

网友:
制式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制式?

NTSC和PAL

楼主:
这个咋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咋选?

应该是在接收机选吧,摄像头可能也有设置。我用的鹰眼锐视自动选择的。。或者有可能接收机和图传显示的只是同一频道数,频率可能不一样。。先把每个频道都试一试吧。。不行再调制式看看。。

网友A:
我觉得不用图传,先试试摄像头信号输出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用图传,先试试摄像头信号输出是不是正常

按理我是通过OSD接的摄像头啊,不说出不出图像,OSD的数据总得出把?

网友:
原因是看图传和接收机的频率表一致,而不是频道表,他一个频道对应一个频率,频道相等不是说频率一致

网友:
1.看看OSD video in & video put 你有无接错.  out 是下方那排針.
2. OSD 的固件和字形有刷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