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正X机架 LSX190

楼主(2016-04-08):
正X机架LSX190 可以上5寸桨,虽然不是一体机架,但是机臂和上下层板都是3MM厚的碳板,尤其是下层板与机臂的叠加,所以整体刚性上不会比单层一体机低。还有下层底板重量也才12克,这样除去重叠部分重量,算下来比一体机重量重不到10克吧。还有分体机臂好处是维修成本低,同样炸断机臂,LSX190换一根机臂用10几分钟差不多了,而一体机要重新买一架重新组装了。所以如果要求重量不苛刻的话,选择分体机架也不错。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先发几张组装好的图

楼主:
碳板组件

EVA垫片组件

上4根35MM长的铝柱,再上4个尼龙螺丝,每个尼龙螺丝上扣一片尼龙垫片(杜绝分电板与碳板接触)

分电板过上锡,扣上分电板(焊工不太过关,请见谅啊还有组装前先要预判具体要组装成什么样子,这样可以预先留好线的长度。

注意看下图,电源线先穿过一片侧板再焊在分电板上(侧板上面有护线橡皮圈保护电源线)
再每个尼龙螺丝上套一个尼龙柱

网友:
真漂亮,好小巧。

网友A:
能把节约成本说的这么好听也不容易=。=

楼主:
扣上飞控(用的是最新版NAZAE32 REV6飞控,USB插口不在正中,靠边上,当然本机架也匹配CC3D和F3飞控)

拧上尼龙螺母

扣上小隔层板,拧上尼龙螺母
装上摄像头(摄像头座有两片增高垫片,如果新手飞,可以不垫垫片,这样摄像头角度可以调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节约成本说的这么好听也不容易=。=

是的,大家都不容易,模友也不容易,在满足合理设计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这样售价也降低了,来让利模友,同时也谢谢你的关注哦

楼主:
隔层板上可以这样装图穿,也可以装接收机

装上上层板效果(图传天线穿过护线橡皮圈)

图传也可以朝外面装

图传扎上扎带

这边侧板留有5个小孔,方便扎带在外面和里面扎扣接收机(图上是FM800的SBUS小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层板上可以这样装图穿,也可以装接收机

装上上层板效果(图传天线穿过护线橡皮圈)

电池横着放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横着放上面吗?

是的,容量1300-1500这种

楼主:
如果没有弯头图传,只有直头图传的朋友也可以这样装,装之前要先穿好电池扎带,否则装不了。

装好后效果

上层板表面涂上泡沫胶,贴上EVA电池缓冲垫,穿上电池扎带

再在机臂底部粘上EVA垫片

楼主:
我最后决定图传往外装,装之前先套上一层厚一点的透明热缩模

插上图传供电线和视频信号线后,线从图传底部绕过后再套一层透明热缩管,你也可以再多套几层,作用是为了保护图传,虽然桨与图传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这样保护一下更好,套多层热缩管也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图传安装位置,使与桨的距离更加拉大。

我决定装的是FUTABA接收机R6303SB,所以尺寸有点大,只能这样侧立起来装

接收机天线套上透明热缩管,从上层板穿出来效果

全部装好,不包括电池和桨,总重量296克

楼主:
睡觉了,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帮顶,明天再看看有什么地方披露,再补点图

网友:
我去,,,好骚气得机架

网友C:
4个后掌钉的不错

网友:
能有比这空间利用率更高的吗?

网友D:
发现上置电池一般重心比较高,没下置稳吧?

网友E:
感觉底板用一整块碳纤维板的话会更结实,是不是因为节省材料才分成4只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上置电池一般重心比较高,没下置稳吧?

恩,上置重心高,飞起来灵活,操控性好一点。下置稳一点,所以看你取舍了。就像固定翼飞机,练习机一般都是上单翼,求稳。中翼或者下单翼飞机,机动性好,一般战斗机都是这种类型
还有铝柱是35MM长度的,所以电池上置高度跟市场上大部分机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底板用一整块碳纤维板的话会更结实,是不是因为节省材料才分成4只腿的

恩,一楼我已经说了各个优点。我个人觉得单单说炸机狠一点的话,我想也只是把机臂炸断,一体机也一样会炸断机臂。但是都不会在4个机臂的交汇处炸受伤吧,所以4个机臂交汇处分开也无妨。还有材料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品质不变的情况下,材料成本降低了,售价自然也低了。谢谢一起探讨,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后掌钉的不错

恩,最多也就是两双平底鞋了

网友F:
上架了吗…群里你都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架了吗…群里你都没@我

需要的我都@一遍了,也不知道你是谁,可能忘记了,不好意思,某宝已经上架了,搜索LSX190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