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摄像头、发射、接收还是天线坏了?

楼主(2016-04-08):
请看附件

以前这一套都是好的,放了几天就没有图像了。
显示器上亮了一下就熄了,闪一下时也没有任何成像

求助,是哪个设备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看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看电压正常不

好的~感谢

网友B:
显示器没有受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没有受潮吧?

最近就好我这里是很潮湿,怎么确定受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看电压正常不

已查,电压正常5v左右

楼主:
这个是设备图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摄像头烧了?因为我一次直接接了2s供电忘记降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查,电压正常5v左右

给显示供电电压才 5V?我只的是检查提供显示器的电源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显示供电电压才 5V?我只的是检查提供显示器的电源电压正常不?

显示器3s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你先检查了再说!我感觉应该是显示器故障,因为第一不管你显示器是雪花屏还是蓝屏的只要通点都应该有反应!哪怕没有信号输入都因该“亮”!但是从你描述情况看没有反应!而是通电瞬间闪一下就没动劲了!所以我提示你先检查提供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就好我这里是很潮湿,怎么确定受潮没有?

拆开电吹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了再说!我感觉应该是显示器故障,因为第一不管你显示器是雪花屏还是蓝屏的只要通点都应该有反应! ...

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吹风吹

好的,试试~感谢

网友:
你在启动那个电子买的吧!那个图传东西我买了3个了,买一次坏一次,再也不在那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