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用16V电源输入报错!!求帮忙!

楼主(2016-04-08):
因为手上有几个4S大容量电池限制,所以想当做外场电包给B6供电。B6说明书上说明输入电压范围是11-18V。可是当用4S电池作为输入的时候,充电报错“battery check…. over voltage”。换成3S电池作为输入就正常。。。。找遍B6的各项设置也未解决~~

网友A:
16.4V  输入,,当时 没挂,,2分钟之后 B6 就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4V  输入,,当时 没挂,,2分钟之后 B6 就挂了 。。。

我用4s输入,直接就那样报错了。但是搞不懂,为啥是“battery check…. over voltage”,而不是“Input vol err”之类的。毕竟输出端的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B:
24V供电的路过[doge]

刷了这个固件,充6S也能跑5A

网友C:
不是十二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供电的路过[doge]

刷了这个固件,充6S也能跑5A

可是你那个也涉及硬件的改造咯。。。虽然说原件本身很便宜,焊接我问题也不大。但是光单独去买这些原件的路费+散热风扇钱。。。。。 如果不用修改原件,直接刷固件,能改变其输入电压的限制(其实也不算,只是要他“承诺”的18V输入能力而已),那就最好了。网上也有泡泡版本的教程,不过不知道,刷了后,输入电压限制变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你那个也涉及硬件的改造咯。。。虽然说原件本身很便宜,焊接我问题也不大。但是光单独去买这些原件 ...

我的原厂固件输入16V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的输入电压取样不准,导致输入16V检测成了18V以上,你可以试试在正常充电时狂按左键,大概在接近尽头某个页面有显示输入电压,如果与实际不符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改硬件和加风扇只是为了大电流充电,不开大电流不改也行,其实也可以刷原版的开源固件,还是限制5A、50W,输入电压完全是软件限制,硬件上原装的MOS和7805都足够耐30V以上,只有输入滤波电容好像是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