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的都用哪一款好盈哪电调

楼主(2016-04-08):
天翼15e我现在用天行者30安,现在要进30e的天翼,配2826,850kv,用什么电调合适,天性行者80安的可以吗,还是用飞腾60a,给个建议

网友:
固定翼2826天行者60就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50v3,天行有点慢

网友A:
2826电机小了点吧。2838 1300kv加10寸桨,40a铂金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26电机小了点吧。2838 1300kv加10寸桨,40a铂金电调

兄台看帖不认真哦..30级2826=3548,

如果设备都没买的话,直接6s1500mah45c富力+双天5015,470或570都合适,配不同的桨.电调好盈50v3

网友:
现在买双天5015超级便宜,我就差760没买了,因为没用4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看帖不认真哦..30级2826=3548,

如果设备都没买的话,直接6s1500mah45c富力+双天5015,470或570都合 ...

哈哈。手机app,看了前半段15e,你的配置非常好

网友A:
108盆友的推荐可以说是30e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盆友的推荐可以说是30e最好的

夸奖了啊...
实际飞的时候太少,技术还太烂,15e又飞的有点烦了,一直在犹豫30还是50,想想步子还是不要跨太大....
潜水很久看大神们的配置参考,觉得这样配应该还不错,实际用也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看帖不认真哦..30级2826=3548,

如果设备都没买的话,直接6s1500mah45c富力+双天5015,470或570都合 ...

双天的xm5015te可以装到天翼30e上吗,570kv要配多大的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天的xm5015te可以装到天翼30e上吗,570kv要配多大的桨

我买的是天翼30e 330sc,头罩容不下5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天翼30e 330sc,头罩容不下5015.

用什么舵机比较合适,mg90模拟舵机可以用吗,数字舵机太贵了

网友:
舵机用1102,直升机专栏经常有出二手的,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的xm5015te可以装到天翼30e上吗,570kv要配多大的桨

5015装edge540和slick应该都没问题,只是自己要把头罩内部的加强epp片修整一下,我自己装的是edge540,,还有电机安装要垫高8mm,并且防火墙四周用ab胶补强
330装不装的上就不好说了,看图片330的头罩要瘦一点.....
470的5015配13*6油动木桨最好,比电桨静拉力要大一点点,13*6.5的仿apc也合适,但有些仿品不够硬朗,某段转速下会有发破的声音,并且拉力下降
570的5015配12*5或12*6的桨,12*5的拉力比较稳定适中,12*6的高速更大力一些

网友:
我刚到一块天行者80A,比40A大一倍重一倍。60A完全够了。

网友D:
用好盈铂金60A吧,到50级都能用,甚至70级。。。

网友E(2016-05-21):
引用 网友D:
用好盈铂金60A吧,到50级都能用,甚至70级。。。

4255(3525)60a也够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255(3525)60a也够呗?

4255最大电流56A,买电机要看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255最大电流56A,买电机要看参数!

丹锂的,是不是60a 也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丹锂的,是不是60a 也够吧

看参数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参数不会?

不会说话啊?第一尊重你的级别才问,和你确认。第二,参数是商家提供的,准确性,可靠性有多少?又无行业标准监督。只能靠模友经验推荐。连你这个级别都这样,看来5i论坛是越来越完蛋。我错了,多余问你了

网友:
少安毋躁!这年头有人回复、顶帖就已经不错了,又不是面对面从语气可辨知贬褒,字里行间遐想空间太大,误会了也就不好了。

网友:
厂家给的参数表局限比较大,很多就标个标称电压和桨,电池容量和C数没有标,容量和C对结果影响又很大..有个螺旋桨计算器,大多厂家的电机里面都有,计算结果不敢说很靠谱,但是产考下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