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我自己焊接电池 现在自己 想不通了····

楼主(2016-04-08):
                                        我是按照这个图去焊接的
但是我买回来的电池都是下图这样的········看不懂了

           表示想不通了····求帮助

网友A:
不是一样的吗,有啥看不懂的,只不过颜色有区别,红色的是正极,跟图上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样的吗,有啥看不懂的,只不过颜色有区别,红色的是正极,跟图上的一样

等于 中间的线可以是黑色?

网友:
颜色只是一个标记,对于中间的线随便什么颜色,只要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亂來,電池是有一定危險性的,還是請有這方面知識的朋友幫忙及請教他,到清楚後才自己來.

网友:
不懂还是不要自己组装电池吧,很危险的!!!

网友B:
线的颜色不一样,最好是按习俗颜色装,装电池关健是每片电池内阻一致,业余条件下很难,结果是充上多少回,就有一片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的颜色不一样,最好是按习俗颜色装,装电池关健是每片电池内阻一致,业余条件下很难,结果是充上多少回, ...

一个批次的电池   航模用的   就是  平衡充头搞不懂 哈哈哈
电池已经装好了  就差充电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批次的电池   航模用的   就是  平衡充头搞不懂 哈哈哈
电池已经装好了  就差充电了 哈哈

一个批次的航模电池,你测量一下,没有多少片,内阻误差在2毫欧以内的。还有,你把单片重放几次 ,再测量,让你明白怎么回事。怀孕多几回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 中间的线可以是黑色?

颜色只是个标识而已

网友(2016-11-22):
就个颜色也能把你弄晕了?只要极性没错,线用什么颜色那都无所谓。

网友:
自组电池没有什么神秘的,确实可以省不少钱,特别是大容量的。只是注意每一组的内阻一致,虽然卖家给分了组,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再配一下对。焊接要牢靠、焊接时不要短路就行啦。最后的包装和热封再漂亮些,用起来一样的。鼓励自己动手的玩家!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