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问题的总结

楼主(2016-04-08):
把总结单独立个贴方便大家查找按照众大神的指示我很快改好了机子去试飞,的确解决了图传干扰大,闪屏等问题!以下是总结大神们的一些对解决图传有用的方法:
1、图传接线尽量采用直焊的方法。
2、图传发射接口不能直接与碳纤机架碰触,或其他导电体。
3、电机的螺丝不宜过长,易碰到电机的铜丝圈导致漏电,然后干扰图传。
4、确保图传对准了频道。
5、如果以上确保了依然有闪屏,或者干扰大的现象……那就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图传功放烧了(图传距离大大减少表现为雪花较多),摄像头有问题(出现闪屏或者突然黑屏等)

楼主:
附张图传接线图以应对新手询问怎么接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张图传接线图以应对新手询问怎么接图传

正要接这个呢,谢谢啦。用上热缩管更安全些。另外请教下,OSD怎么链接的?想想穿越的话必须得显示电压,时间这些基本的东西,要不分分钟丢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要接这个呢,谢谢啦。用上热缩管更安全些。另外请教下,OSD怎么链接的?想想穿越的话必须得显示电压, ...

我没接过OSD,因为试用过觉得OSD很碍眼。吧里还有其他大神会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