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小蜜蜂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6-04-09):
210机架,一周前入了四个小蜜蜂电调,刚开始工作完好,通过f3直接进blheli,调整了转向。昨天想尝试刹车,进去bl只能check到两个电调,对其进行了调整,保存后发现只有两个电调生效,于是又进入重置。今天发现转向不对,发现被重置了,于是进入bl,但这次一个电机都检查不到,更换了飞控各种版本固件都不行,对电调进行刷写也刷不进去。求救。

网友A:
通过f3调小蜜蜂电调只能两个两个的调,f3上一次只插两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f3调小蜜蜂电调只能两个两个的调,f3上一次只插两个上去

之前没问题的,一次四个。

网友B:
换个bl suit?管理员权限运行了吗?开bl的时候不要连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bl suit?管理员权限运行了吗?开bl的时候不要连cf

换了两个版本了。。尝试了以管理员运行还是不行

网友C:
四个一起上没问题,我都是焊线上去的,重新刷bl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一起上没问题,我都是焊线上去的,重新刷bl固件吧,

用哪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四个都显示这个样子

网友:
單獨的不用飛控再刷一次試試

楼主:
有哪位知道强刷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知道强刷的方法么

我有两台电脑,一台是Windows 10笔记本, Windows 8.1台机,台机总是有毛病。
这是我找到的每次都行的办法,先打插上飞控,打开blheli软件点击connect,然后再插电池,最后才点击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