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B6MINI 如何校准电压和升级

楼主(2016-04-09):
大神们,
刚入手一个B6MINI 充电电压老是低 一般是3.17 3.19 3.20
网上看到B6可以按1和3 进入校准模式
不知道B6MINI可以否。

第二问:
我电脑也下载了RC官网的什么ChargeMaster
但是老是说连接不上,
所以也更新不了版本啊。

大神们帮帮我!。。。

网友A:
先确保有足够精准的电压表,至少四位半,然后在研究充电器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有足够精准的电压表,至少四位半,然后在研究充电器都电压。

这些有!
是不是参照B6的那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有!
是不是参照B6的那个帖子?

看看官方说明吧;
连不上的话看看驱动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官方说明吧;
连不上的话看看驱动对不对

天空RC 根本就没有说明!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