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不转,晕死了

楼主(2016-04-09):
网上买的郎宇电机2212回来时测试转的好好的,现在装到飞机上居然不转了,舵机有动作,电机为啥不转呢??大神们快来帮帮我

网友:
检查电机的三条线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说也说不清

网友:
电调行程未设置

网友:
找个老鸟看看

楼主:
?firsttime=0&from=y1.4-2这是我拍的视频大家给找找原因

网友:
1.先把电源都关了(接收和发射)再把遥控的油门打到最上,打开发射,接上接收电源,这时你会听到两声电机指示声音,然后再把遥控的油门拉到起点的位置,电机会有一声指示声,这样就ok
如果不行的话,就换电调或者电机,替换法测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还时不转,没法换呀就一个电调一个点击

网友:
第三通道有插对吗

网友:
确定没插错通道?看看遥控通道监视器正常不?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和接收机的那个线插反了

楼主:
监测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
遥控器检测没反应?你遥控器有控过其他飞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sttime=0&from=y1.4-2这是我拍的视频大家给找找原因

没有打开摇控器的油门开关或者你的摇控器设置错了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电机和电调间的联线接触不良,不然通电后应有响声。

网友:
电调没有匹配好,重新匹配注意听声音

网友:
进来的目的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