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380 MB这个选项怎么设置,有图

楼主(2016-04-09):
飞机起飞往前倾,搞不懂  感觉修正方向都不太对 不敢飞起来。。。陀螺仪是这样装的 。。。在线等

网友:
我用默认的

楼主:
算了 不弄了 炸了。。。

网友:
坐等出零件

网友:
慢慢试啊,有点耐心就试出来了

网友:
你需要把优酷王周海的Microbeast野兽三轴调整视频讲解(上)_高清视频多看几遍

网友:
还好没买MB。。因为看这设置就觉麻烦

网友A:
Mb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陀螺仪, 设置简单可靠, 十字盘修正mb有好几种选择, 挨个试一下

网友:
MB都不好用,那你就要学习学习了,别的陀螺仪都麻烦。

网友:
MB看说明书,K8V8看电脑(什么是增益,什么I什么P,不懂,没文化害死人)还是用回MB

网友:
史上最强陀螺仪

网友(2016-06-11):
引用 网友A:
Mb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陀螺仪, 设置简单可靠, 十字盘修正mb有好几种选择, 挨个试一下

没看出来简单。比VABR来各种灯烦的一逼。而且论坛参考设置资料少的狠。

网友:
上个三桨380修正拿在手里一个一个也试出来了,明知不对还去飞....

网友:
再不济一个一个试不都能试出来么

网友:
无论什么桨,看倾斜盘方向就对了你拿在手里看看倾斜盘方向修正对不对

网友:
MB几乎不用怎么设置,很多用默认都能飞的很好了,目前我用过最简便的陀螺仪

网友:
mb挺好用的啊,都不用怎么调试就能飞了

网友B:
这个选项就是十字盘修正方向,你往前倾 十字盘就往后修真,往左他就往又,前提舵机工作方向要正确,自旋修正也要调对了,明知没调好你也敢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