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09):
如题

网友A: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069&fromuid=184240

网友B:
单的意思,用在船模就是单体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的意思,用在船模就是单体船

知道了谢谢

网友A:
下圖所示三條均是MONO船。

圖片來自競速電船手冊,文字經放大處理及補充翻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94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圖所示三條均是MONO船。

对单体船的船体结构解释得很详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单体船的船体结构解释得很详尽

過獎了。文章由hefengeagle翻譯的,是他的功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獎了。文章由hefengeagle翻譯的,是他的功勞。

所以最右侧的mono调好了跑起来就像整个离了水,船体接触水的面积只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