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越680是否能装大疆e800套

楼主(2016-04-09):
都说大疆那个1345桨大点。不知道能不能装上。求救大神。

网友A:
680都可以装1555寸浆,但是1345浆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都可以装1555寸浆,但是1345浆不知道能不能用

六轴额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680都可以装1555寸浆,但是1345浆不知道能不能用

好吧,我错了,但是我是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但是我是姐姐

那抓紧加个好友

网友B:
大疆的13寸桨,你就当14寸计算好了,介于13寸和14寸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13寸桨,你就当14寸计算好了,介于13寸和14寸之间

700轴距可以吗

网友C:
装不了,桨会打架的,我就是用的680机架,最后花了两百多改810轴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不了,桨会打架的,我就是用的680机架,最后花了两百多改810轴距了

差多少?700轴距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多少?700轴距行吧

具体没量过,反正810也没多大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没量过,反正810也没多大距离了

真假上个图我看看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假上个图我看看白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

距离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

你这个巡航多久用的多大电池

网友C:
距离大概有8-9厘米,用俩3S的5200MAH的电池组成的6S,大概空载续航13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大概有8-9厘米,用俩3S的5200MAH的电池组成的6S,大概空载续航13分钟左右

相当于6s  10400是啦。时间好短

网友:
是串联的应该是6S   5200,没有上10400,所以时间还是一般般啦

网友(2016-08-01):
飞越680就是个坑。。最大12寸桨,效率上不来。还是改机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