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视觉错误。小蚁真实这样的吗?

楼主(2016-04-09):
用小蚁   山狗sj4000 华科尔i look+3个运动相机对比了一下,为什么我感觉小蚁的画质好差劲。你们的小蚁也是这样的吗?还是我没设置好什么选项。都是视频截图(小蚁2k。山狗1080p,华科尔默认)顺序第一张小蚁   后面是山狗   最后是i look

网友A:
小蚁要好画质必须自己调焦距才行,毕竟出厂的时候是为了自拍,焦虑在1米左右,但是色彩还原还是小蚁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要好画质必须自己调焦距才行,毕竟出厂的时候是为了自拍,焦虑在1米左右,但是色彩还原还是小蚁最好

我看不像是焦距,感觉就像30w像素手机拍出来的,很不清楚,不知道你有没有小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不像是焦距,感觉就像30w像素手机拍出来的,很不清楚,不知道你有没有小蚁

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的有改过焦虑和没改过的,改完在50米左右,所以低空飞行就很清楚

网友:
这是压缩过两三次了的

网友B:
我有小蚁跟黑狗3+,不会你这样啊!小蚁颜色更艳丽些!gopro更真实!要不加我q379702527 我拍几张给你对比!我的换过镜头!调过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小蚁跟黑狗3+,不会你这样啊!小蚁颜色更艳丽些!gopro更真实!要不加我q379702527 我拍几张给你对比! ...

我加你了

网友:
楼主三张片感觉中感觉小蚁设置了点测光或中心测光,凑巧地平线又居中以致测光点味天空所以片子暗,其他两张片子应该是平均测光所以显亮。
我的小蚁换了狗3镜头,表现见图:只用光影魔术手缩小和压缩94%没P

网友C:
这张是小蚁原装镜头,点测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张是小蚁原装镜头,点测原片

这个和我的像  刚才换了测光模式  画面是亮了一些

楼主:
晚上简直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的有改过焦虑和没改过的,改完在50米左右,所以低空飞行就很清楚

焦距怎么调啊?看你帖子上写用手机app调

网友D:
小米垃圾,不用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垃圾,不用解释

但是宣传的太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焦距怎么调啊?看你帖子上写用手机app调

不是app调,要拆开面板,扭镜头,最好用高清线链接电脑,去楼顶,调到满意为止,不过我用的是gopro的镜头,原装调好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pp调,要拆开面板,扭镜头,最好用高清线链接电脑,去楼顶,调到满意为止,不过我用的是gopro的镜头 ...

收到   谢谢你了

网友:
测光位置不同吧?

网友:
也还可以了

网友:
看第一张照片,需要给镜头调一下焦。

网友E(2016-07-31):
引用 楼主:
晚上简直不能看

才多少钱的东西,难道要电影机的效果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多少钱的东西,难道要电影机的效果不成?

说的一点没错。所以我选择了比小蚁更加便宜一点的山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