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问题

楼主(2016-04-09):
各位穿越机用的是naze32 6odf还是10dof,那个更好用请各位多回复

网友A:
6吧 10比6多的功能也是鸡肋的

网友B:
10dof贵,多的功能一般在穿越机上没什么卵用,我也准备换naze32

网友C:
我用的是10,然而感觉没卵用,干脆买6好了

网友D:
穿越机6足够用了,土豪可以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