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ncpx的金鱼尾!!!

楼主(2016-04-09):
ncpx的金鱼搞了好久了,换横轴.换轴承 换浆, 换尾电机 尾浆 换无刷  始终金鱼 xxd 今天灵感突现 是不是机架软 导致尾巴软的事 换上hisky的100尾撑组件 尾巴终于刚刚的 感觉ncpx的三轴自旋比mcpx好

网友:
ncpx自璇确实比mcpx好

网友A:
我是直接升级主无刷才解决了金鱼尾 楼主用100的尾撑会不会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升级主无刷才解决了金鱼尾 楼主用100的尾撑会不会重了点

我的升级原厂无刷还有金鱼  只是鱼比有刷小些 加了尾撑彻底好了 原厂内转电机反应慢 发热还是杂交mcpx是经典室内练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升级原厂无刷还有金鱼  只是鱼比有刷小些 加了尾撑彻底好了 原厂内转电机反应慢 发热还是杂交mcpx是 ...

我用的hp03se外转无刷 叠焊电调 挺好用的 散热也挺好的 朋友 你ncpx用的什么电池 推荐下 我用的911电池 太渣了  mcpx改无刷后感觉室内还是有点压力 尤其是上碳纤机身后 感觉分分钟室内炸鸡要碎的感觉!室内我还是更喜欢ncpx翻!

网友:
NCPX就是电池不耐操,改用MCPX耐操的电池后,重量上去了炸鸡成本也跟着上去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

网友B:
楼主,NCPX 用XP7A 电调 在哪里去电机信号上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CPX 用XP7A 电调 在哪里去电机信号上个图谢谢

用原厂的电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厂的电调呀

原厂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个横轴,脚架有副厂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