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Hero 改X8 首飞卒!

楼主(2016-04-09):
退魔已久  最近抽风又装了台SKY-HERO的X8 配置如下:

电机: MT2814 770KV
浆: 8 * TM 10x3.3 CF
电调: 6 * TM 40A,  2 * RCTIMER 40A,TM安装在1,2,4轴上, RCTIMER在3轴上
飞控: NAZA-M v2
电池:  3s 10000mAh ,  4s 4600mAh

带3S电池全重: 3030g , 带6s电池全重: 4177g

之前这机器是X4 配置也差不多这样, 3S 飞不动, 4S 13分钟
X8首飞卒!,3S 依然飞不动, X8下部电机估计效率不到70%(见最后的电机参数值)

x8 4S 起飞后  以4号电机为中心旋转过去, 赶紧加锁降下来。。。。

目前已知的问题待排查:
1、 因为原来的机头两轴碳管无法塞下2个电调, 所以机头两轴被加长。 造成电机位置不是一个正方形 而是一个倒梯形。 感觉可能有影响 但不至于到围绕某点倾斜
2、3号轴用了不同品牌的电调
3、 4号轴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有问题, 当初装机时应该是忘校准了~
4、 从X4改X8后中心变化  没有做IMU校准……

好在没有损失, 一个个检查   下次再飞吧~ 哎 , 郁闷

送大家一份2814的测试数据, (来源: weuav.com)
测试时间
2016/3/29
测试电压
电机型号
MT 2814
实测KV值
螺旋桨
10寸CF桨
电机温度
25.6°
电调型号
AIR 20A
环境温度
16.4°
油门点
扭矩
拉力
电流
转速
功率
力效
50%
258.01
2.4
28.8
8.96
55%
298.24
2.7
32.4
9.20
60%
329.28
3.1
37.2
8.85
65%
360.24
3.5
8.58
75%
462.07
4.8
57.6
8.02
85%
578.96
6.4
76.8
7.54
100%
739.9
8.8
105.6
7.01
全油门5分钟后温度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和IM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和IMU的问题

你也碰到过这种起飞后绕某个轴旋转过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碰到过这种起飞后绕某个轴旋转过去的情况?

没有,你这应该是电调没校准好

网友:
没玩过x8 ,不过看楼主的图片,上层4四只都是反桨呢。

网友B:
2814的检测数据是 上下桨   还是单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的检测数据是 上下桨   还是单桨?

单个的

网友C:
LZ 2810 770 KV 的桨用小了吧   12寸桨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的2810 KV700  3S下和4S下都用12寸桨  未见电机和电调发热异常么

网友D:
这个机架漂亮,就是内部安装电子设备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2810 770 KV 的桨用小了吧   12寸桨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的2810 KV700  3S下和4S下都用12寸桨  未见电机和 ...

这个机架  如果不延长前管  只能上到10xx, 就算延长 在 x8模式下  后管也只能到10xx
所以上的 10xx   还专门找tm要了10xx的电机数据~ 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漂亮,就是内部安装电子设备空间太小了

还好,就是 30碳管塞两 40a电调很蛋疼

网友:
500轴距?我有个750的…打算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就是 30碳管塞两 40a电调很蛋疼

我近期也在组装这种机架,四个电机,用NAZA飞控,20A电调,电机KV960,用9450的浆,起飞后一离地就往左边翻(设备,电机。桨叶安装都正确),不知道为何?楼主知道吗?我因为动能不大吗

网友E:
我的也是4轴后改X8的,我的是上层电机电调是一样的,上层电调是好赢的电机是2810KV值是700的。下层是中特威的电机是4215的KV值是690 的。飞起来很稳的,连原来的果冻都没有了。就是太耗电了。3S5200的飞6分钟。不过X8确实很稳连200多元的普通两轴云台都没果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4轴后改X8的,我的是上层电机电调是一样的,上层电调是好赢的电机是2810KV值是700的。下层是中特威 ...

3S 居然可以飞动?  我的3S 在85%油门都上不了天  一定要4S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居然可以飞动?  我的3S 在85%油门都上不了天  一定要4S

3S1000的太重了,我的只有3S5200的重量轻了就可以的。我的起飞重量3.6公斤。

网友(2019-05-05):
好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