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老司机 你们的油机锁尾都用的哪些舵机?

楼主(2016-04-09):
有没有不是炸机炸坏的,是正常使用更换的,是些什么型号?推荐几款对比下。在这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好像大多都是炸坏的,不炸基本没事,不过我今天刚好坏了个power hd 的13kg舵机,飞了顶多20起落就抖舵了,拆开想维护一下电位器,结果不小心短路烧了电路板里面的做工实在是有点粗糙,也许是个别问题,其他两个没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大多都是炸坏的,不炸基本没事,不过我今天刚好坏了个power hd 的13kg舵机,飞了顶多20起落就抖舵了, ...

多谢大哥的分享。

网友B:
油机的尾舵机 (前置除外)必须用防水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机的尾舵机 (前置除外)必须用防水舵机.

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