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fpv穿越

楼主(2016-04-09):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FPV穿越,最近练模拟器好像突然开窍了,果断上真机今天天津风是真大啊,穿越顶着风还有点飞不动,顺风速度有点HOLD不住;另外YAW好像没调好,有点晃
之前飞多轴航拍没感觉,现在感觉飞穿越还真是赤激啊

废话不说了上视频,请老鸟指点

网友A:
LZ用的什么模拟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视频眼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什么模拟器

就是freerider,沙漠那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视频眼镜?谢谢。

用的鹰眼小飞手……

网友:
比我刚飞真机的时候稳多了

网友C:
不错,报下我的配置,供参考:

机架  QAV250(250 pro纯碳机架, 280轴距, 低于129g, )
电机  银燕 mt 2204 II  2300kv
电调  银燕 BLHeli 12A 无刷电调
桨      kingkong 6040
飞控  min- CC3D 黑色 弯针版 / F3飞控
电池  格式ACE 3s 2200mha  25C
图传  正品创新科 400mw   5.8G
新版摄像   sony 700线 100°视 (或录像需要运动相机或记录仪)
高清高亮800*480 7寸雪花显示屏
遥控(建议6通道以上)一般国产的天地飞7,8,9都可以,稳定实用

总重量约 549g, 飞行时间约 10-12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报下我的配置,供参考:

机架  QAV250(250 pro纯碳机架, 280轴距, 低于129g, )

上个机子布局照片,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机子布局照片,学习下

上个我的好了

网友(2016-05-30):
老航模辅导员希望了解视频眼镜。

网友:
第一次就飞这样真不错 有潜力 我第一次飞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