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升机第5通道的用途

楼主(2016-04-09):
如直升机几个月了,现在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直升机的5通道是干什么用的,在vbar调参软件上看第五通道是陀螺增益,但在控上设置好旋钮开关后飞行时调节并没有什么用,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

尾巴感度?可是控上调后飞起来没感觉有区别

网友B:
需要在V8软件里指向一下,然后遥控器里调感度才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V8软件里指向一下,然后遥控器里调感度才会有变化

请问是哪个选项?我在调参软件上找了一下,不太清楚。

网友C:
专门有一个通道,在右边中上部,选择陀螺增益通道,好像是,5通道是陀螺感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有一个通道,在右边中上部,选择陀螺增益通道,好像是,5通道是陀螺感度调节

网友D:
需要在软件激活5通道,界面右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软件激活5通道,界面右侧

解决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