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K120更耐炸更省钱~~~~~~论坛和K120群的学*总结、经验

楼主(2016-04-09):
10/19更新几个小细节,红色标注

把原厂摆臂卸下如图一刀割开,就成泄力臂了。割开后建议在摆臂圆环外套一段热缩管加紧,不用担心全油门暴力飞会滑位了。每次炸机后要第一时间拔电,防止堵转烧毁,再复位好摆臂位置。本人如此处理后再没有扫过齿。如果再扫齿就只能换齿轮了。

舵机烧毁不动,或无力。换电机即可。8*4空心杯,近1元一只(建议买转速70000RPM的,输出轴比下图那种要长一些,剪短即可)。如果电机宽松,上点粘胶或双面胶。下图短线的是原厂舵机电机,长线的是副厂。

时间久了出现抖舵。用专用电位器清洗剂对着电位器喷一遍一般就能解决。
    .
舵机内部齿轮打滑咬合不好。一般是炸机憋舵后造成电机严重发热,电机座变形后电机移位,导致电机齿与与其相邻那个齿轮间隙过大,可以修整电机座(用钳子掰夹外壳,找东西塞进电机座和外壳的空隙当中,想办法让齿轮间隔靠近),塑料有韧性一般可以复原。尽量不要去推齿轮柱,柱子弯了断了基本就废了。

主板

前面贴两层泡沫胶:保护主板;保护电源线;保护头罩。三防。(夏天就别这么干了哈)

主板一旦泡水,慎重起见不要用电吹风。拿棉签或纸巾吸干后晾晒。泡水的海绵垫必须换掉,用泡沫胶即可

大齿

可以选择用977的大齿,相比120原厂齿不容易断齿。977大齿装不到位,可取水笔芯的小胶帽,剪一小段(约一毫米厚度)套主轴上当垫片(轴承和大齿中间),把977大齿的D形口吹热,这样容易装上。装上后很紧,不需要上螺丝。

另外,主轴限位环不要卡太紧,会损坏轴承,顶到位就好

横轴 主轴

炸弯就用虎头钳掰直,横轴只要目测不弯就可以。主轴要求较高,要在平面里(如手机屏)滚动找弯曲点,注意尽量不要掰过头。基本可以反复校正,我目前主轴损耗为零,哈哈,横轴掰断过两根。。。

桨夹

原厂金属桨夹轴承不好取,无法换轴承。想省钱可以换成977的塑料桨夹,轴承也可更换。喜欢金属件的也可以找副厂金属桨夹,我那对副厂金属桨夹可以拆换轴承,但你问我是什么款我就说不上来了。

至于桨夹轴承也有其它便宜轴承可以替换,规格是内径*外径*厚度/1.5*4*1.08cm,强烈推荐,比原厂轴承耐用太多了。但是这种轴承要比原厂稍厚,导致螺丝只能顶到轴承而顶不到横轴,那样肯定射桨!解决方法用电吹风把旋翼头胶圈吹软,然后再拧紧。

旋翼头(中联)

旋翼头胶圈如果变软,虚位大,剪纸片垫上。

尾管

尾管尽量插到底,不要故意拔长尾管,越长越容易断。我没断过尾管,机架锁尾管的地方炸裂过一次,螺丝拧太紧所致,所以这颗螺丝适当就好,要有点泄力。
(再结实的尾管也抵不住2S的反扭力冲击,炸鸡前一定要及时切熄火)

机身、脚架、尾垂

这些塑料件如果炸弯炸断,可以用棉线绑紧,滴一点502既可修复。再次炸弯重新再滴一下就可以

其实120的尾巴设计是不错的,换尾电机、换尾垂都很方便,取下尾管,漆包线从螺丝口那里绕出来,就可以换。

尾电机

要用原厂!很难找到合适的2S用尾电机,副厂8520空心杯寿命太短。

楼主:
先这样以后想到再更新。魔友们有更好的想法欢迎补充

网友A:
小飞机可以这么玩,要是450或500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可以这么玩,要是450或500就麻烦了,

小鸡更方便、随便,更省心、省钱,所以我毫无上大机的打算

网友B:
玩过120后又买了一架,真是不错的小鸡,手感相当好,外观漂亮

大桨夹炸几次需要换轴承,我用977的桨夹,感觉轴承也是很紧,不好换。

LZ总结的非常好,感谢感谢。

网友C:
尾管与机身连接处,用棉线绕几圈再滴几滴502,强度是之前的几倍。

楼主:
主桨,头罩有木有副厂的?尾垂可以剪各种卡片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120后又买了一架,真是不错的小鸡,手感相当好,外观漂亮

大桨夹炸几次需要换轴承,我用977的桨夹, ...

我也是买了两台。越飞越喜欢

买把一块钱的针锥(直径要比轴承内径大),更换977浆夹轴承很方便。装轴承要用木棍等东西把轴承顶紧,直接用螺丝顶可能会顶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与机身连接处,用棉线绕几圈再滴几滴502,强度是之前的几倍。

棉线加502方法不错,感觉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桨,头罩有木有副厂的?尾垂可以剪各种卡片代替。

主浆没必要用副厂,原厂的几乎不会坏。头罩胶圈那里贴胶带防掉,如果掉了,可以在相应固定柱那里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这样以后想到再更新。魔友们有更好的想法欢迎补充

求问楼主副厂尾电机电压及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问楼主副厂尾电机电压及正转还是反转。

1S的8520空心杯,反转

楼主:
和楼主一样,我的120飞了七个月了,还剩主桨、主轴、横轴、旋翼头、机架、尾管、头罩没换过。

网友D:
经验分享帖 我都赞一个

网友E:
K120尾电机是2S直驱的,用1S发热稍大,不过也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换美嘉欣X600的电机怎么样

网友F:
小机修理不同于大机,有很多变通方法,楼主就是细心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分享帖 我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K120尾电机是2S直驱的,用1S发热稍大,不过也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换美嘉欣X600的电机怎么样

美嘉欣那款我看引线长了点。现在原厂尾电机有家卖13,价格上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机修理不同于大机,有很多变通方法,楼主就是细心之人。。。

其实是因为没钱和懒散,才会这么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因为没钱和懒散,才会这么搞

伟力略坑,K120舵机略脆,软件倒是可以,震动略大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伟力略坑,K120舵机略脆,软件倒是可以,震动略大也能飞

根据我试用和摸友反应,副厂舵机还不如原厂,原厂舵机就是价格太坑。因为977那个屌舵机太耐炸,所以觉得120舵机脆,其实这个结构的传统塑料齿舵机都一个样。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试试换金属舵机。

网友G:
楼主5元一个的8520 那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5元一个的8520 那里买

去淘吧,5元6元都有,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我试用和摸友反应,副厂舵机还不如原厂,原厂舵机就是价格太坑。因为977那个屌舵机太耐炸,所以觉得1 ...

120舵机可以换齿轮,也不算贵,977的久了虚位会变大,只能整个换了

网友:
厉害,虽然我现在还玩直机,不过先收藏下,以防以后哪天会开始玩呢?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可惜我的是V120D02的

网友H:
120旋翼夹可以用977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0旋翼夹可以用977的代替???

可以代替,但我总感觉塑料奖夹没120金属的耐用,轴承费得比较快。但是金属不能换轴承也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舵机可以换齿轮,也不算贵,977的久了虚位会变大,只能整个换了

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代替,但我总感觉塑料奖夹没120金属的耐用,轴承费得比较快。但是金属不能换轴承也略坑

好像会有点区别,我试过横轴更加不能通用。射桨了!!厂家说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代替,但我总感觉塑料奖夹没120金属的耐用,轴承费得比较快。但是金属不能换轴承也略坑

还是用原配件放心

网友I:
主轴有飞友改用模具顶针…不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会有点区别,我试过横轴更加不能通用。射桨了!!厂家说不通用

横轴可以用977的,规格一样。120的横轴经过淬火工序更硬一点,不过校正容易掰断。射桨可能是震动大等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轴有飞友改用模具顶针…不死轴

实心轴就是稍微重一点,不过2S那动力无所谓,要有我也换实心的,省心。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开孔精度很难有原厂轴那么精准

网友J:
新手准备入六通小鸡   求推荐 最好耐炸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准备入六通小鸡   求推荐 最好耐炸点的

纯新手推荐K110。有一定基础推荐K120

网友J:
引用 楼主:
纯新手推荐K110。有一定基础推荐K120

只飞过伟力911 玩的挺稳 选k110的话会因为动力弱会后悔吗 主要是觉得配件便宜..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飞过伟力911 玩的挺稳 选k110的话会因为动力弱会后悔吗 主要是觉得配件便宜..耐炸

都有可能会后悔!选K110玩一阵子后会因动力后悔。选K120有可能马上就后悔。

要是能吃苦练模拟器,有草地飞场,会点电焊维修(像舵机之类细小部件),那必然推荐K120!玩熟了2S,不会再想玩1S、

网友:
如果是一个羽毛球场地大小的,周围有建筑物的,是110合适
如果是空旷场地 就要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心轴就是稍微重一点,不过2S那动力无所谓,要有我也换实心的,省心。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开孔精度很难有 ...

该飞友是工厂员工…大把外国机器用…打个孔小意思…

楼主:
这么用心的帖子,不能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管与机身连接处,用棉线绕几圈再滴几滴502,强度是之前的几倍。

用AB胶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K:
飞跃PRO450 退魔5年
现今重新入魔,911飞20电已经感觉无意思了,准备入个6通小鸡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跃PRO450 退魔5年
现今重新入魔,911飞20电已经感觉无意思了,准备入个6通小鸡   求推荐。。

我肯定是推荐K120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是推荐K120啦

120是2s的吧?在家练练航线而已,120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20是2s的吧?在家练练航线而已,120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在家里飞不能选K120,还是1S的小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里飞不能选K120,还是1S的小机合适

时间有限~~~现在家里飞~手感回来了 再进2S的小鸡回公司飞。。

楼主(2016-05-09):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决心入手了k120,飞了两个电,觉得确实对得起推荐!好机,切了舵机臂目前没出舵机问题

网友L:
好帖,我还是先玩110,在家飞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决心入手了k120,飞了两个电,觉得确实对得起推荐!好机,切了舵机臂目前没出舵机问题

多谢顶贴。K120舵机基本比较耐用了,唯一的隐患就是齿柱那里,一旦折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修复方法,只有买便宜的舵机换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帖,我还是先玩110,在家飞比较放心

在家飞110比120好

网友M:
尾桨不建议用V931 比原配螺距大  面积大 电流就大  更影响电机的寿命   原配的桨锁尾没有问题尽量还是用原配

网友N:
有模友反应尾电机会烫化尾电机座这么破

我也曾经拥有过120 但是让我卖掉了 曾经有过100s也卖掉了 小机总是不如大机手感到位  977我也玩过 02s也玩过。。911也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尾桨不建议用V931 比原配螺距大  面积大 电流就大  更影响电机的寿命   原配的桨锁尾没有问题尽量还是用原 ...

v931也是8520空心杯锁尾,厂家设计这尾桨螺距配比应该是计算过的。尾电机输入电流由陀螺仪分配,实际上桨面效率高,转速也会变低,合适的螺距下电流反而小。换931尾桨做一些极限动作时锁尾相当轻松,尾电机声音明显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模友反应尾电机会烫化尾电机座这么破

我也曾经拥有过120 但是让我卖掉了 曾经有过100s也卖掉了 小机总 ...

我最近连续烈日下飞,电池都烫到鼓起得拿不下来,尾电机座也没事啊。估计是尾电机运转不畅或尾桨过松等其它原因引起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小鸡是用多少度的螺距在飞?±12还是更大?我用的12度感觉升力还是不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小鸡是用多少度的螺距在飞?±12还是更大?我用的12度感觉升力还是不足

我没有测量,差不多15度左右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先这样以后想到再更新。魔友们有更好的想法欢迎补充

977大齿盘没有螺丝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977大齿盘没有螺丝孔啊

977大齿新装上去不用上螺丝。炸多了会变宽松,到时直接底部上个螺丝,或者钻个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鸡更方便、随便,更省心、省钱,所以我毫无上大机的打算

网友P(2016-06-22):
总结的不错  我本身也是玩小鸡出身 前前后后也折腾过一二十台小鸡   后来飞大机去了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 今天又收了台xk120  然后可算开了眼了  见识了啥叫豆腐渣舵机
  手里也有那个台湾改装的副厂舵机1102   因为是收本身就机身装的是1102  回来以后  发现飞机轻微抖动   无奈又换上了原厂   立马不抖了    之前还做过功课  切了舵机臂  在家翻  我以为动力会多猛 之前有台100s 那个真叫爆  3D就调到70油门  然后翻过去 竟然一下子没顶起来炸机了   然后舵机轻微扫齿了    心中顿时万马奔腾啊  哎 突然有点怀念我的mcpx 又爆又稳又跟手  还特么巨耐炸 比977甚至还超出一头  无奈就是用惯了futaba 不能飞 盼来了能用F飞的小鸡  谁知道又这么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总结的不错  我本身也是玩小鸡出身 前前后后也折腾过一二十台小鸡   后来飞大机去了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 今 ...

这就怪了。按道理,切开后打滑的承受度远远低于齿轮承受度啊。我切摆臂后到现在,怎么也有几十炸了,还没扫过齿。现在都用90以上甚至100油门,为了防止飞行中滑位,还在摆臂上套了铁圈加紧,需要更大的力才会打滑,就算这样,炸多次硬地也没扫齿……

K120动力是足够的,70油门的话,螺距需要设大概最高80吧,翻过来顶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之前练倒飞航线怕摔烂设置过65的油门。不过120好像有些主板动力很差,不知道是批次还是其它问题。动力好的主板,可以像大机那样做非常垂直的钟摆,动力差的连钟摆都做不了…伟力的东西可靠性确实差了点,质检不行…没办法,还是得玩它,至少目前来说,除了k120也没其它更好的小鸡选择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就怪了。按道理,切开后打滑的承受度远远低于齿轮承受度啊。我切摆臂后到现在,怎么也有几十炸了,还没 ...

可能真和批次有关系吧,之前也听人说过,110的批次也有动力强弱的情况,动力倒是其次,就是舵机…现在我那个升降舵,已经沙粒感了,那个台湾的1102舵机和银燕舵机有研究嘛,会不会有兼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能真和批次有关系吧,之前也听人说过,110的批次也有动力强弱的情况,动力倒是其次,就是舵机…现在我 ...

银燕就算了,尺寸稍大点不说,听很多人说有晃动问题,估计是动作一致性不好。JX那个可以考虑,尺寸完全一样,就是线长了点,质量肯定不比原厂好到哪里去

我建议还是换齿轮再看看吧,没准这次中奖以后就不会扫了。而且现在原厂舵机也降价了,35能买到

网友:
K120的确是款不错的小机

网友(2016-09-03):
现在手上只有V120d02s ,想问下楼主K120 和02s飞着感觉差别大不

楼主:
没飞过V120d02s。1S和2S动力区别很大,不能拿来比较的。V120d02s大些应该稳定些,K120动力就猛太多了。尾巴由于K120是直接空心杯锁尾,所以响应很迅猛,缺点是寿命不长。02S的轴传结构调试维护起来比较麻烦。以上,不飞也能得出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心轴就是稍微重一点,不过2S那动力无所谓,要有我也换实心的,省心。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开孔精度很难有 ...

我用1.5mm钻杆填充主轴,效果不错。

网友Q(2016-10-24):
k120起飞离地前,飞机抖得很厉害,但离地后就比较平稳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k120起飞离地前,飞机抖得很厉害,但离地后就比较平稳了,正常吗?

启动那下都要抖一下,桨甩平就好了。是不是你桨夹螺丝拧太紧,大桨一下子没甩开?。。飞起来看脚架有没有震动,一般脚架没震动就没事

网友R(2016-12-31):
有时候感觉尾电机突然不转了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时候感觉尾电机突然不转了是为啥

我遇到过一次,也是尾电机偶尔会停转。是尾电机连线至主板插头那段内部断线形成接触不良,只是外面包着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一次,也是尾电机偶尔会停转。是尾电机连线至主板插头那段内部断线形成接触不良,只是外面包着看 ...

嗯嗯

网友:
10块钱以下的空心杯电机质量不行
以前我买了2个7块钱的2s8520,40电左右开始有明显转动生涩阻力,而且温度越高阻力越大。。。。
后来继续用美嘉欣(实际上是超力)的8520了,动力输出一直很好,不过大油门下70-80电左右电刷会磨光。。。

网友:
引用 网友Q:
k120起飞离地前,飞机抖得很厉害,但离地后就比较平稳了,正常吗?

耦合共振 youtube上有轻型直升机振散架的视频

网友S(2017-05-19):
请问舵机臂切下去,是留一点不切断,还是切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舵机臂切下去,是留一点不切断,还是切到底?

都可以。如果切到底,需要套点东西加紧,不然暴力飞会打滑

网友(2017-07-04):
引用 楼主:
可以代替,但我总感觉塑料奖夹没120金属的耐用,轴承费得比较快。但是金属不能换轴承也略坑

您能讲讲怎么看桨夹轴承用不用换,或者说桨夹轴承坏了的表现吗?

网友:
伟力想卖个配件给你们可真不容易。

网友(2018-03-04):
學習很多,要推

网友:
文中提到的副厂桨夹哪里有卖?

网友(2019-11-06):
此贴急需一个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