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6-04-09):
我自己做个330KT板机,搭载A3pro平衡仪,天七遥控通道都对,但是在测试飞机时左右晃动升降翼上下动,上下晃动飞机方向翼左右摆动,这到底出了什么情况,请求懂得大侠给指点一下,哪里搞错了

网友:
接收机、飞控的俯仰和横滚通道有没有接错

楼主:
没有接错,查了再查的

楼主:
接错了。控还能对吗?

网友:
应该是平衡仪的方向安装错了。

网友:
通道调换

楼主:
就是错了,两个舵机一反一正看不清摇臂是谁的,所以搞错了

网友:
你把平衡仪转90度再试试。线没错就是方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