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如何设置apm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6-04-09):
一种是设置失控后飞行模式开关到RTL,这个好办。飞行模式的三段开关是auto-stab-lotior,增加一个RTL在中间。先改该通道的端点值到50,然后设置失控时位置,再把端点值改回100。
另一种是油门通道低于975,我尝试按上面方法改油门端点值,但是关控后回到了1250,大于最低值1150。莫名其妙啊!t8fg不能设置apm的油门失控保护么?

网友:
能设置,先跳到1150这个值,在保存失控保护

网友A:
油门可以调end point到975以下设置failsafe再把end point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可以调end point到975以下设置failsafe再把end point调回来

按说是这样调的 但是不知道咋回事 两边调过都是变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说是这样调的 但是不知道咋回事 两边调过都是变大

肯定还是方法不对,要么数值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方法不对,要么数值返了

莫名其妙又可以了。不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