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陀螺仪设置好后起出现问题的症状及心得

楼主(2016-04-10):
我也单飞,新手会出现很多不在教程中的问题,加入一些所谓的初级群,真的对你帮助不大,能给你的只有嘲讽说这人真笨,真懒,看论坛教程不就行了,一步步来,可我们是一步步来试了无数次还是陀螺仪不听话才问呀,只有自己试验,我先后炸几无数这里建议用易碎的舵机臂,大桨用副厂的,每次损失不大,就是换臂和大桨和尾横轴,好了我把这段时间摸索出来的一点心得与单飞的新手分享一下,看能否对你有用。1.若调好后十字盘只有中油门是平的最0%与100%的油门时是倾斜的。这种情况是通电自检时动过飞机,因为自检时有振感陀螺仪对水平姿态把握不准,还有一定要先开控再通电,若先通电自检完后再开控有时也会推油门时十字盘不平行移动动而是翻转上升的,再提醒新手试机一定要拨两根电调与电机的连线。2.这些你都有注意不装大小桨满油试机十字盘动作正常各修正都正确,装上桨试飞时,突左倾,其实有时会右倾,这是看陀螺仪的心情,我没有动副翼,为了录这个视频以便传到群里让别人帮分析一下,结果又是这人真笨,打错舵,那些群只为了交易不是为了提供交流,算了别人不帮我们是本份,但嘲讽就没意思。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振动过大所致,对于新机人品好精度高的机子组装好不会出现抽疯,但副厂的件轴精度不够振动是很大的,尤其是二手机更严重重,建议该换的轴承该加垫片都加尽量减少虚位,组装时也更尽量称重分组桨夹两端也要有意识的去平衡它们,这些都做好后平衡好了,掁动一个一个部位排查,先装尾桨,满油试应在150以内吧,再装大桨,这时振动满油不会过300的。再次试飞不要动其它通道仅推油,奇迹般的起飞了,折腾了一个月总算是离开地球了。3。平衡桨的心得,看别人平衡桨是用桨平衡器,我认为那样平衡是不科学的,因为那平衡了装到桨夹后不一定平衡,我是这样处理的,将旋翼头折下只要上面的桨夹和中联和主轴,把大桨装紧,主轴这边就有了,刹车盘那头去掉,找个主轴差不多的粗的一小段中间通孔用长螺丝装好,这样桨平衡器就好了,比那些工具要精确多了,因为这里把组装桨夹的误差也平衡掉了,这样处理后尾桨装上连机测试振小多了,若是分步平衡,装上振动很大,整体平衡,才是真的平衡,我想这种平衡应是我第一个提出的吧。以后可能是趋势。

网友:
带中联桨夹主轴做平衡,理念不错!

不过静平衡后,还是需要做动平衡,因为两侧总重一致,但可能各自的重心不一致!

网友A:
直机去双浆 做动平衡 是直机正常工作的根本 同样单飞的路过

网友B:
想问下  kbar黄金版正常启动自检完毕是不是就抖一下尾舵就算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  kbar黄金版正常启动自检完毕是不是就抖一下尾舵就算ok了?

是十字盘上下跳动一下就完了

网友:
靜態槳平衡,根本就是低智商的行為,騙了不知多少人,但被騙的人仍不知道是被騙,

三軸陀螺儀,有些三軸陀螺儀,每次通電時起飛,都會往某方向跑偏的,次次不同方向的

是陀螺儀設計及用料的問題

网友C:
为什么不分段

网友D:
1.若调好后十字盘只有中油门是平的最0%与100%的油门时是倾斜的。这种情况是通电自检时动过飞机,因为自检时有振感陀螺仪对水平姿态把握不准,还有一定要先开控再通电,若先通电自检完后再开控有时也会推油门时十字盘不平行移动动而是翻转上升的,再提醒新手试机一定要拨两根电调与电机的连线。                                        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若调好后十字盘只有中油门是平的最0%与100%的油门时是倾斜的。这种情况是通电自检时动过飞机,因 ...

我说的都是设置正确,这些都有留意,可能像楼上提到质量不稳定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若调好后十字盘只有中油门是平的最0%与100%的油门时是倾斜的。这种情况是通电自检时动过飞机,因 ...

因为你不做任何调整,重新上电静止一会儿又恢复正常,真动真格飞他会偶尔犯病,听说以前老蓝壳那批质量要好过现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分段

因为整体平衡两桨及桨夹三者重心合在轴上更利于转动时平衡

楼主:
以上我说的这此有老手带肯定不会出现,但若不试验,就算是老手也不知这些症状是何故,因为他们也遇见过,发视频给彵们看只是猜测,没有得到改观,老毛说得好,没调查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整体平衡两桨及桨夹三者重心合在轴上更利于转动时平衡

我是说发帖的文字为什么不分段哈哈哈

网友:
讲究点都是先做静平衡,再做动平衡。

网友:
450不用平衡,反正飞飞就要炸的,两个桨称下重量一样就行,重量不一样起飞会狂抖。调机排震只不过是基础,不用过分纠结,炸鸡就换三轴一般不会有震动,就算有也是陀螺能承受的范围不耽误飞,炸鸡最费的是轴承,大桨夹的轴承经常坏,主要症状就是有沙粒感,不过也不当误飞。450建议飞皮传,减少修理压力,用冰水尾波箱,换尾轴方便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