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0):
z15云台 5r相机以前图像显示都很正常,最近不知道突然画面显示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相机没问题图传发射是大疆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插头排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排线松了

请问具体是那个位置的插头排线松了呢?是z15云台的转接板里的排线松了还是相机插头的排线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那个位置的插头排线松了呢?是z15云台的转接板里的排线松了还是相机插头的排线松了

这个需要你逐个排查,像你这种问题就是插头松动导致的,你需要自己逐个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逐个排查,像你这种问题就是插头松动导致的,你需要自己逐个检查一下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