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旋钮,怎么给328P里烧程序

楼主(2016-04-10):
我用烧录bootload的方法给atm328p烧程序,接上旋钮后没反应,用的galee固件,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程序没烧录方法不对
有几点不明白:1.需要烧bootload吗     2,烧旋钮程序时熔丝位和烧bootload一样吗   3,如果烧错了可以擦除了重烧吗

程序是这个贴子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t=7E%2B%D0%FD%C5%A5
接线方法参考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light=7e&page=1

网友:
没用过d7e,不过刚看了你提供的固件下载地址,里面没有bootloader文件,所以应该不用管它。直接烧录hex文件及熔丝即可。不过328烧固件可以用usbasp,找到MEGA328的引脚P3(gnd),P6(VCC),P15(MOSI),P16(MISO),P17(SCK),P29(RESET)共计6个对应的焊盘连线到usbasp上,打开软件progisp1.72,然后写入熔丝及hex固件即可。

楼主:
谢谢指点,熔丝应该怎么配置,我按烧bootloader那个一样配的,现在接上遥控器,旋钮没反应

按这个贴设置的熔丝位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976

楼主:
另外就是烧了bootloader再烧的程序应该没影响吧,单片机小白,很郁闷

楼主:
搞不定,不知道是程序没烧进还是哪里问题

网友:
代码是arduino环境下开发的,自然要用arduino ide写入。

楼主:
ar这个环境要设熔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这个环境要设熔丝吗

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

哦,在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