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 悬停模式问题

楼主(2016-04-10):
我用的是APM飞控  打到悬停模式时  总是偏向一边飞, 定高模式没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我的云台重量侧到一边,所以才会偏飞,云台是不是要装到正中间的?  GPS有信号!  求解答

楼主:
自动返航 ,降落 也是这样   往一个方向偏  到底为什么啊  只有定高模式可以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校准磁罗盘?或者校准磁罗盘的地点和飞行地点相隔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校准磁罗盘?或者校准磁罗盘的地点和飞行地点相隔太远?

校准了啊,我看别人解决的方法是  恢复GPS的出厂设置,不知道对不对  有一个软件叫做 U-center的

楼主:
求指教啊,是不是我的GPS出问题了啊?

网友B:
我的APM起飞都有点偏 勉强凑合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PM起飞都有点偏 勉强凑合 也不知道神女原因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现在飞行很稳定,而且悬停和返航也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现在飞行很稳定,而且悬停和返航也可以用了

什么原因?请说明一下哦。

网友:
什么原因?请说明一下哦。什么原因?请说明一下哦。什么原因?请说明一下哦。

楼主:
我用的是外置罗盘,校准的是内置罗盘,所以不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