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C3D用ppm接收机正常,换pcm接收机就用不了

楼主(2016-04-10):
如题,什么也没变,就是换了接收机,PPM换成PCM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请问,你的 PCM 接收器,带 PPM 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 PCM 接收器,带 PPM 输出么?

应该不带,就是futaba R136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带,就是futaba R136F

飞控可能有 PPM、PWM、S.BUS、Spektrum 接收器设置的选项。把它改为 PWM 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可能有 PPM、PWM、S.BUS、Spektrum 接收器设置的选项。把它改为 PWM 试试呢?

都试过了就是不行,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就是不行,谢谢哈。

会不会是接收器本身的原因?
试着接个电调或舵机,看每个通道能不能正常输出哈。

另外,你的接收器会不会没有插晶体?
插晶体时请留意发射器一端是 TX,接收器插的是 RX。如果晶体上面没有标识,可以发射与接收交换一下试试。晶体需要在你的设备支持的频率(35M)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接收器本身的原因?
试着接个电调或舵机,看每个通道能不能正常输出哈。

这些我都试过,接收机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