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208sb,T8FG是不是无法开到14通?

楼主(2016-04-10):
一直用tfr8sb,短接1、2通道加sbus14通道用的妥妥的
把6208sb拿出来用,说明书一再说可以切换模式a和模式b,但实际切换了还是一个鸟样,接sbus后依然还是只有8个通道,这个是不是根本无法破?
原厂接收机不如副厂,价格是副厂接收机的3倍,也是不想说了。。。。。

网友A:
不是需要跳线冒短接么?6208的确太贵 所以卖掉入了俩trf8sb

楼主:
短接了,短接后可以切换mode a 和 mode b,按照说明书来的,mode a红灯三闪,mode b绿灯三闪,但无论是红灯三闪还是绿灯三闪都还是8通,sbus可以用,1-8口可以复用,但还是1-8通。
不像tfr8sb,简单直接,短接1/2通,3-8就直接变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