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求助

楼主(2016-04-10):
刚装好四轴(轴距360,2212 KV1000电机,好赢20A电调,9045桨,天9控)。四电机的电调线直接接收机进行行程调试,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启动运转。
在地面站里进行所有的设置(固件升级,模型选择,电调选择)都正常, 但是一加电,电机就滴滴叫,调试遥控器不起作用,调试电机也无反应。是何原因,还请老鸟指教,谢谢!飞控的6跟线是按1---6的顺序分别接在接收机的1---6通道上,电调线1---4接在飞控的1---4端。
我玩APM和零度X4V2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个四轴纯粹是利用手头多余的器件组装的,调CC3D还是首次。 这是X4V2四轴高空悬停。 这是APM四轴悬停。

网友:
CC3D里 电机有个直没设置好  最小油门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刚玩

网友A:
油门没信号,把飞控第一个信号线接到接收机油门3上

网友B:
描述的详细一点,1电机校调过了没有2是不是遥控没有设置,还是根本无法进入遥控器的设置,各个通道分配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信号,把飞控第一个信号线接到接收机油门3上

就是那样接的,电机还是嘟嘟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详细一点,1电机校调过了没有2是不是遥控没有设置,还是根本无法进入遥控器的设置,各个通道分配好了 ...

这个CC3D MINI没给接线图,我是这样接的:飞控1(3根线)-----接收机3(油门),飞控2(1线)-----接收机1(副翼),飞控3(1线)-----接收机2(仰俯),飞控4(1线)-----接收机4(方向)。
四个电调不接飞控而直接连接收机油门通道设置行程时很正常,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转动。接飞控后,无论遥控器是打开或关闭,只要飞控加点,电机就滴滴响。在地面站里调遥控器都是正常的,调电机就不行了,电机滴滴响,滑动电机的滑块电机也不转。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C3D MINI没给接线图,我是这样接的:飞控1(3根线)-----接收机3(油门),飞控2(1线)-----接收机 ...

是不是你把线接错了,有的三线接的一通道,我用的CC3D飞控,这次又买了一个不是mini的那个你描述的线序接到了三通道,关键是你需要根据你的信号线排序知道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调,电调是不是没有UBEC  是不是没有给飞控供电啊

网友:
楼上正解,飞控上电了没?,飞控连线错的,得改

楼主:
感谢模友们的关注,问题已解决。原因是有一个电调没有调好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