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400轴距碳架装机经验分享(整机630g)

楼主(2016-04-10):
前几天自己做的机架飞丢了,痛定思痛,决定再再加工一架,结果一查碳板以及碳管的价格,不算自己加工的费用就小二百了,加上上次加工完碳纤维机臂,胳膊痒了好几天,放弃自己加工,买成品。
多方比较后,400轴距的机架只有某某400符合自己对重量和强度的要求。
但论坛里都说中心板太小,不好布置设备。还好动手能力还行,分享一下装机过程。
原定目标整机不算电池云台以及影像设备600g,最后超了30g,无奈,但实在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了。
大概参数:
空机重630g,4S2500mah 18650动力电池
空机起飞:(起飞重量840g),续航18分钟,
挂云台+狗:(起飞重量1100g),续航14分钟。
无云台减震球挂微单(转接轻量定焦镜头,起飞重量1200g),续航12分钟

先上清单:
电池s
电池P
电池容量
能量密度
2.2
单电池重
51.5
电池重量
电池功率
30.8
GPS
平均电压
3.5
电机
最低电压
电调
空机重
机架
挂载功率
130.1176
整备功率
99.52941
飞控接收
力效
8.5
云台及Go
挂载最大I
10.84314
整备起飞
整备最大I
8.294118
挂载起飞
整备平均I
7.109244
挂载平均I
9.294118
整备续航
18.56738
挂载续航
14.20253

楼主:
机架图片把作为分电板的底层中心板装到上面,这样,所有电子设备都集中到上部,拆修的时候只要拆掉下层的碳纤板和脚架,就能对所有设备进行操作了。
在分电板上焊好电池插接件,整机的供电就解决了一半,还差一个5V的电源板,详见后文。那个轻量化脚架太高了,被我截成两半,一半装机后底板距地面125mm,正好可以挂云台和狗,留10mm左右的距离。另一半,很短,但装上以后刚度好很多,空飞很合适,外观也更协调

楼主:
3D打印了飞控减振板,以及电池固定罩子。

装到机器上的效果,两层中心板之间正好可以通过4S的18650,配合电池罩子,用魔术贴固定,安装拆卸非常方便。分电板上半部分,固定接收机,电压回传模块(被接收机挡上了),飞控减震,及飞控。为了降低引线对飞控减震效果的影响,所有引线都换成了超细的导线,导线是从以前闲置的一个thinkpad屏线里拆出来的,接插件规格一样,把端子拆下来直接替换原来的引线。GPS选用的是轻量化的小东西,比常用的那种蘑菇头轻了至少一半,搜星效果不错,室内北窗,5颗星,可以定位。

楼主:
硅胶减震球硬度对于小小的MINI apm有点大,切掉一半后减震效果提升明显,震动范围在+-1.5以内

图里可以看到wifi数传,还有5V电源模块,以及我焊到上层中心板上的杜邦插座,为了走线方便。
底板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是用来挂载影像设备。用9450自锁桨,这个7块钱一对的桨真应该表扬一下,+-1.5的震动就是配合这个桨的效果。

楼主:
动力套装,大疆的2312,电调是20A的,正好可以穿到16mm碳管的14mm内径里,

网友A:
2500的电池 能飞14分钟  续航可以啊  我的360机架   2216 配10寸桨  起飞重量接近1100g  2200电池只能飞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的电池 能飞14分钟  续航可以啊  我的360机架   2216 配10寸桨  起飞重量接近1100g  2200电池只能飞8分 ...

空载起飞时间实测基本能达到,挂载是挂配重模拟的,实际上云台还要用电,14分钟心里也没底

网友B:
上4s5200能飞个27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4s5200能飞个27分钟吧

按4s2p,力效8.5算如下,

考虑到到单轴负荷已经超过300g,力效可能降低,按力效7.5算,结果如下

4S1P计算(这个计算是根据实测修正以后的结果)

网友:
这是啥机架?

网友(2017-03-25):
非常不错的配置,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机架看着挺美的

网友:
实测值怎么样?期待更新~~